[群联] ps2251-07重新量产

楼主(2019-08-06):
原来量产的1803 win10 cdrom
现在想量产成1903 win10
结果发现量产工具无法发现 我的u盘
请大神给解决办法

网友:
1、先尝试用ModeConverter将U盘还原成3模式的移动磁盘,再看量产工具是否识别。
2、还不能识别,请拆解U盘,进行短接。
建议:只需量产一个纯净版的PE,不用老是量产系统映像,想换系统只要把系统WIM映像拷贝到U盘即可。

楼主:
明白 我是量产的WIN10
原来量产cdrom 是1803
现在是量产1903
没有别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