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6V手钻充电器改造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9-08-06):
这个充电器是朋友的,他的手钻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剩了个充电器我给拿回来了.手钻也是没买几天.还很新!!

本来打算改下给我手钻垃圾戈麦斯手钻充电,可是拿回来一量无输出,绿灯一直闪.B+ B-电压0V.量B+和T极电压5V,T极是正极.T极和B-也是5V,T极也是正极.
低压部分有一个75L05,258运放,4435mos和一个没有型号的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如何改才能让充电器有输出???研究了半天电路也没研究明白.关键还是太菜!!

求助大家了!!

正面图
78L05和LED灯
不知名的芯片
358比较器,只知道用了一路运放,有光耦
4435MOS,左上角是一个1AM的贴片三极管
这两根线是我加的,想改成直冲,无奈无输出电压!!失败
感谢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要有电池电压触发才能有输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电池电压触发才能有输出充电

接电池了,还是没电压,估计应该和T口有关!!

网友B:
记得好像是电池端那"T"极要用个1-2K电阻接地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是电池端那"T"极要用个1-2K电阻接地才行的。

接了个10K的电阻,可以充电了,电阻太小闪红灯,看标识是温度过高...

网友:
看第三张图片,充电器上的正极是与电路分开的什么都没接的,当然没有输出的。充电回路应该是通过T极接正极经过电池内部的温度开关到电池正极来充电,看看你的电池是不是与这个充电器适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