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台电脑经历了什么?

楼主(2019-08-06):
收来的清理了一下午,用了一斤酒精,还没清理干净
电源比这还脏,全是油,航嘉的,有易碎贴,不知怎么无损打开清理,只是清理了一下风扇

网友:
看上边的油,猜可能是厨房有点近,也有可能是机加工在用的电脑,车间里油气大

网友:
油脂酒精清晰不掉吧

网友:
用酒精没用的,用洗扳水都很难洗掉油垢,洗洁精倒是有点用,不过只能用在没电路的地方

网友:
用洗洁精清洗完了,晾晒2天彻底干透以后可以用了,我去年搞过一次这样的电脑,全是油烟。

网友:
这么脏的电脑我都懒得收

网友:
电池扣掉,就肥皂水里刷,洗干净晒两天,能开机就继续用,不能就扔了。

网友A:
这个电脑的主人肯定是怕电脑风道设计的不好影响空气流通,自已想出的办法,把机箱安装到了饭店厨房的风道里面,觉得那里面风大

网友:
同意用肥皂水泡洗,然后晾个几天

网友:
拿来当抽油烟机使用了。

网友:
拿威猛先生喷,油污吧嗒吧嗒地直掉!你这货和我前两天清洗的抽油烟机有一拼你。

网友:
浓度99.7%的酒精可以洗干净沾满香烟焦油的主板。亲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脑的主人肯定是怕电脑风道设计的不好影响空气流通,自已想出的办法,把机箱安装到了饭店厨房的风道里 ...

你这推理很顺理

网友:
医用95度纯酒精或信那水试试看,电脑主板油污不太好清理。机器的主人应该是做餐饮业的,加工操作间离卖货间隔一层墙。一二年时间电脑大致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一斤酒精不行,一斤汽油差不多

网友:
榨油坊的工控机?

网友:
洗洁精水洗 干透了可以用,我经常这样搞,我垃圾佬

网友:
一看就是网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