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误杀一只监控电源YGY-122000

楼主(2019-08-06):
测试摄像头发现没电压输出,于是暴力敲开 。
wechat_upload15650984975d49820156d68

电路板很新
wechat_upload15650984985d4982023ed6e

除了没有emi,其它该有的都有

wechat_upload15650984995d49820324179

输入保险正常  一只10uf 一只4.7uf高压滤波电容
wechat_upload15650985005d498204051b6

431电压基准
wechat_upload15650985015d498204f27e5

光耦和y电容
wechat_upload15650985015d498205cc619

16v 470uf滤波电容
wechat_upload15650985025d498206b112d

16v 1000uf滤波电容
wechat_upload15650985035d49820797c68

目测前面的元件都没问题 问题应该出在这个铝插头上了
wechat_upload15650985045d49820877ce9

end

网友A:
看似卸个螺丝就能无损拆。

网友:
已经敲开就测输入线是好是坏再说,目测的不好说是好是坏,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卸个螺丝就能无损拆。

对的,标签下面有螺丝,我看没输出就暴力了

网友:
这种造型的先按标签贴纸,一般都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这误杀还能抢救抢救,我昨天误杀一个硬盘

网友:
谢谢分享,想不到老猪还是斧头帮成员。。。。。。

网友:
那天砸了50多个。。。。有点腻了。

网友:
我也干过这种事,上次拆喷雾器电源就是撬到一半感觉好像有螺丝,然后撕下标签真的有螺丝,虽然还没撬断螺丝柱,但外壳已经撬得坑坑洼洼的了

网友:
这种8脚螃蟹加散热片的电路结构,功率都不会太大。

网友B:
偶捡到一个外观差不多的,还没测试呢

网友C:
没关系,这样杀的可以救活

网友D:
电源做工还行啊!怎么给配了个铝插头。。。

网友E:
高压电容350V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电容350V少见

是很少见,估计厂家买的库存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做工还行啊!怎么给配了个铝插头。。。

二货厂家,里面还过的去,居然表面工作没做好,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逻辑,害的我误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这样杀的可以救活

没时间折腾,已经丢到山东快递盒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捡到一个外观差不多的,还没测试呢

比比看哪只更好点

网友:
用了铝插头,整体品质也应该好不到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