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OTIN M3F蓝牙音箱(全网首拆)

楼主(2019-08-06):
外观很时尚,可惜其中一台不出声音了,拆开看看吧,

两个我都有颜色稍微不同
可以插卡,可以充电,可以AUX,音质非常棒,

非常好拆,就是一边是卡扣,1字启翘开即可看到螺丝,拧完螺丝,另外一边也就下来了

外面两个面

内部是这样的

两个5W 4欧的全频喇叭,值点钱,哈~~

这边中间的不知道是什么,也不会显示就是个装饰吧

近点看参数

电池是18650锂电池2200毫安的,小气!

主板,这个换了电源试了,还是没声音,不知道哪里出问题板子很新,也没有烧糊的痕迹,就是不响,

音量键和蓝牙,AUX和插卡切换键

开关这

参数

芯片型号

充电插口

芯片型号

功放电容,算高档吧

型号信息

失败的一次维修,没有成功,没找到原因,谁能找到原因?
求助大神,看看有没有维修的可能 ?
有想折腾的私信

网友A:
焊好了试试
修这个先找出功放芯片的输入端 然后调换声道看看出在功放芯片前面还是功放芯片这部分毛病

网友A:
还有喇叭插头调换下 看看是否是喇叭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喇叭插头调换下 看看是否是喇叭烧了

喇叭有声音插电有刺啦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好了试试
修这个先找出功放芯片的输入端 然后调换声道看看出在功放芯片前面还是功放芯片这部分毛病

好的,一会儿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有声音插电有刺啦声

插头换过了 那没声音的那个喇叭放音乐正常吗  不正常或者不响就是喇叭坏了

网友B:
上面有个电容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换过了 那没声音的那个喇叭放音乐正常吗  不正常或者不响就是喇叭坏了 ...

喇叭测试了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个电容都掉了

没有吧?我没看到有掉电容的地方呀?

楼主:
找不到原因,看来这板子是完蛋了,问题是全网都找不到一个更换的板子,感觉 这两个机子是绝版

网友:
空间那么大随便找个小点的拆机蓝牙功放板diy进去

网友:
这做工,无法想象音质如何好

楼主(2019-11-08):
引用 网友A:
焊好了试试
修这个先找出功放芯片的输入端 然后调换声道看看出在功放芯片前面还是功放芯片这部分毛病

这个电容不影响出声吧?
焊好了,还是没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不影响出声吧?
焊好了,还是没声音

找到芯片音频输入端  断开音频输入端不必要零件后外接音源看看正常不 不正常就是芯片以后的问题 正常就是音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