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星期天在家太无聊做个特斯拉线圈,只能算成功了一半

楼主(2019-08-06):
周日在家实在是闲得蛋疼,清理平日里收集的电子垃圾时发现一个老式日光灯的镇流器,于是弄个特斯拉线圈哄骗一下小孩。

最消磨时间的工作就是绕次级线圈了,纯手工绕制,连拆带绕足足弄了我5个小时,手指头现在还疼呢!呵呵!具体绕了多少匝我也懒得数了,反正测量漆包线的直径是0.3mm,我在纸筒上绕了310mm,除去手工绕制和线材变形造成的间隙,就算它1000匝吧。初级用1.5平方的电线,如图,我也不知道算3圈还是算2圈。按电路图连接好,开始用一个管,只能点亮灯管放不出电弧,可能是功率不够,于是我三管并联,找不到3个一样的管,用了2个BU3150,1个CS2335,终于有电弧了,可是不强,可能是我那山寨可调电源输出功率不够,调到最大都不到2A。还有就是不知道为啥,按图接上的LED不亮,我测了一下eb之间的电压是-0.6几伏,怪不得不亮,但为什么我就搞不清楚了。还有就是发热很厉害,开几分钟散热片就烫的不能用手摸,请高手们指点指点,我再改进改进,让它功率大一点,拉弧长一点,让我在小孩面前威风一把。呵呵!

网友A:
可以用TIP 41C试试,以前玩过,感觉普通的13007不好用,

网友B:
这个高压可能跟三极管放大系数有关,你再加个小功率三极管接成达林顿形式或许有用

网友C:
直接用电视高压包不行吗?

网友D:
这是个简单的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工作在线性模式发热不可避免,想拉弧一个是增加输入电压,一个是减少初级匝数,一个是增加次级匝数,一个是紧耦合,初级线圈换高压绝缘线和次级紧耦合,适当减小初级匝数,提高输入电压,大功率管用一个,不要并联,结电容增大谐振频率变低效率变低

网友E:
你把管子换成PVC的看看会不会好点?

网友F:
很不错,纯手工绕1000匝太麻烦,找个电钻带着绕应该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简单的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工作在线性模式发热不可避免,想拉弧一个是增加输入电压,一个是减少初级匝 ...

谢谢指点,我打算按你的方法再改进改进,一是提高供电电压,先修好家里一个60V的电动车充电器用来供电,电压能达到70多伏。二是买一个大管13009换上。三是把初级的线圈紧贴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IP 41C试试,以前玩过,感觉普通的13007不好用,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压可能跟三极管放大系数有关,你再加个小功率三极管接成达林顿形式或许有用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视高压包不行吗?

这东西现在难找了。买新的又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管子换成PVC的看看会不会好点?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纯手工绕1000匝太麻烦,找个电钻带着绕应该会很快。

是麻烦,我从早上十点绕到下午三点呢。,关键它不是新的漆包线,是从一个日光灯镇流器上拆的,还得一边拆一边绕,电钻使不上,

楼主:
已经改良,现在功率大了不少,拉弧也能拉1~2CM了,但比ZⅤS还是差不少,也算不错了,挺满意的。改动的有以下几点:
1、供电电源换成了48Ⅴ的电动车充电器,电压有50多Ⅴ。
2、开关管换成一个13009。
3、初级线圈换成两层胶皮的1平方电线,紧紧缠在次级线圈外。
4、原来在开关管E、B极接的LED不亮,现在亮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5、把原来1K固定电阻换成了10K固定电阻串10K电位器,可以慢慢调整到效果最好为止,实测是11K多最好。

网友(2021-05-27):
        楼主不妨试试把原边线圈散开成弹簧状,绕在一起感抗大,在工作频率下可能有上百欧,这对输入功率有很大影响

网友:
初级绕组不应该紧贴次级,应该离开一定距离。我在网店花10元买的套件,一开始拉出弧很短,后来把初级绕松后效果才基本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