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6可调电源严重失火事故,8.17找到真凶,8.21睿登完好

楼主(2019-08-06):
今天帮夫人整个笔记本电源接个线,用了牛肉T12接在可调电源上,用完在睿登面板上关闭输出就臭臭了,结果快结束的时候闻到焦味,赶紧请夫人看下哪里有异常。
结果听到夫人大叫,妈呀,起火了。
我就赶紧跑过去拔下插头,吹灭火。还好烧的比较小。
现在百思到底哪里有问题导致烧起来的呢。

先让大家看下现场,睿登的输出电感糊了。
wechat_upload15650999345d49879ea9fec
下方的开关电源风扇烧起来了,也是我看到的燃烧点
wechat_upload15650999355d49879f86fce
两根数据线和输出电源线烧粘到一起了。
下面的电源原是12V30A的,改了可调,重绕过输出变压器和电感,后来加了睿登的可调电源模块使用,就直接调到最大电压值接到睿登上了。
睿登呢,是直接安装在开关电源外壳上面的,如图片位置没有动过。

现在的问题到底是谁先起火造成燃烧事故的呢?
睿登的输出电感上怎么糊了?

今天没心情拆机了。

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防火。
8/19更新

清理完可以显示看出CBB是起火的,那个位置的线路板也是被烧的最黑,因为排风散是往外吹的,所以火苗被吸过去了,所以风扇就成了陪葬品了!

很多人说是辅助电源,反而的确不是辅助电源的完好的。

8.21

新的数据线终于找到了,找了个充电器,接上试机睿登完好

网友:
有点惨 围观下

网友A:
感觉像是设定的电流输出上限有点太高了,导致接入某个负载后,被认定为负载而不是断路或者是过载,过热导致燃烧

网友:
感紧查明什么原因,因为我也有这个睿登啊,

网友B:
根据现场情况,感觉改的电源是第一起火点或过热点

网友:
要找到起火点就要有清晰的图片,最起码的清晰图片都没有,靠猜是很难有正确的结果的。

网友C:
睿登感觉技术不是很成熟,我的那个也是正常使用,然后就冒烟了。商家让我寄回去返修。。。。

网友:
呃,我也有个睿登啊

网友D:
图看不清,只能靠猜,楼主改过开关电源,而且说看到火从风扇里冒出来,那先检查电源啊,把电源拆开看看。
看到输出线烧焦了,这根线是不是在风扇出口的位置?也许是线质量太差短路导致烧焦,也可能是风扇吹出来的火把线烧焦了。
电感也许只是熏黑了,如果电感过热烧毁,整个环的线都会烧黑,不应该只焦半边,而且这么粗的线要靠电气故障短时间烧毁,电流起码50A(保守估计)。
感觉这个帖子开始歪楼了,变成声讨睿登了,我是没用过睿登,不是在帮睿登说好话,但觉得楼主有故意导向的嫌疑,碰到这个问题先查自己改造过的玩意,怎么焦点会集中在外挂的东西上。

网友E:
这么好的可调电源就这么裸着?
不怕掉灰也该担心万一掉金属件短路啊
我就是经常剪线头什么的,然后弹出找不到线头哪里去了担心半天掉机器里面去
是我就直接买个二手电源做T12的电源,也不会用这个东东做电源啊

网友:
如果使用电流过大,输出线先起火到有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mos管击穿然后短路了,随便猜的。。。
电感烧成这样,电流必须很大啊

网友F:
有种不详的预感,感觉又一场睿登官方和xx坛友的撕b大战就要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设定的电流输出上限有点太高了,导致接入某个负载后,被认定为负载而不是断路或者是过载,过热导致 ...

其实这改成这样用了好久了,而且我可以肯定是我用完从面面上关断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种不详的预感,感觉又一场睿登官方和xx坛友的撕b大战就要开始

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睿登用起来感觉还可以的!就是感觉出厂校准的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看不清,只能靠猜,楼主改过开关电源,而且说看到火从风扇里冒出来,那先检查电源啊,把电源拆开看看。
...

昨天没心情拆开检查了,改过的开关电源也用过很久了,而且我也有个同款的改了更长的年限了!

你说我故意导向,我就心里就觉得太不舒服了,真想找事,我说什么我的开关电源改过啊!
一直都是在说事实!

后面会继续更新贴子,拆开后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可调电源就这么裸着?
不怕掉灰也该担心万一掉金属件短路啊
我就是经常剪线头什么的,然后弹出找不 ...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壳子,我理想的是电源和模块是装在一起的,也没有合理的电源,这个改最大电压在33V左右,对我来说还是低了点!

上面实际盖了个临时的睿登包装用的透明PET的壳,烧了被丢了,回去捡起来看看哪里的位置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睿登感觉技术不是很成熟,我的那个也是正常使用,然后就冒烟了。商家让我寄回去返修。。。。 ...

我的睿登,刚开始屏有问题,有严重竖线,后来重复开机又没有了,现在出来的比较少,跟官方反馈过说是正常现象,后面没有也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现场情况,感觉改的电源是第一起火点或过热点

电源烧的是散热风扇,对应下面是高压部份,回去拆来再发图片出来给大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可调电源就这么裸着?
不怕掉灰也该担心万一掉金属件短路啊
我就是经常剪线头什么的,然后弹出找不 ...

其实我还有个高频的,昨天晚上故障了,只能临时拿牛肉T12出来顶一下!

唉,内测版的伤啊~

新的二合一迟迟没有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