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带电改善寻星镜开关指示

楼主(2019-08-07):
        大家认得这个吗?

再看这张,应该知道了吧?对了,就是曾经发过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5723)的一架望远镜上用的寻星镜,一个装上电池能发光的瞄准器:

        当时发那个帖子时就说这个玩意的开关指示功能太弱,一不小心,打开电了都不知道,而且当时因为螺丝太紧,没有进一步拆解,今天来个彻底的拆解,
这次拆解,外部的就不重复了,想了解的可以翻看我原来那篇帖子。这次主要是看看电路,看能不能解决开关指示问题。
        拆解前先试试着打开开关却不能亮灯,看来电池又没电了。
        把电池盖打开:

测一下电池,电压还不算低呀,应该能点亮发光二极管的,难道坏了?

夹电灯还是能亮的:

这个是带开关的亮度调节电位器,把旋钮拆下,发现与整机拆解无关的:

把水平和垂直调节按钮拧出来,整个瞄准镜镜筒就能拆解了:

太简单了,就是一个限流电阻和一个电位器构成。看色环,这个240殴的电阻:

实测也是差不多:

这是那种碳膜电位器:

测了一下,是10K的:

重点是测试一下电路的耗电情况。这是开到最大亮度时的电流:

这是最小电流,都是微安级的:

看来加指示灯的方法是行不通了,因为指示灯的电流都会比它的工作电流大。
PS:经过考虑,最后决定采取免电的指示方式。网购了一卷反光胶带:

开始是想粘一小段仅作指示用,小大人饶有兴致地粘了起来:

后来想到干脆粘一圈,既有指示作用,又有装饰作用。看,象不象一艘军舰的腰线:

这是在黑暗中的效果:

小大人也相当满意。爱玩电子的DIYer们,有时,DIY不一定带电的。

网友A:
锂电池空载测到2.6V就是没电了,带个灯会立马掉电压。
这用的是led还是激光管?里面空间这么大,塞个充电的锂电池进去呗,这样容量也上去了,可以加亮闪闪的指示灯。

网友B:
楼主这万用表是真不错啊!表笔一般!

网友C:
换拨动开关,取消亮度调节,如果是纽扣电池,可以取消限流电阻。还可以在原限流电阻的仓室放条形锂电池(用锂电池必须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内置锂电池是个办法,还可以换地方再串个开关,降低误开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万用表是真不错啊!表笔一般!

对这块表,你是真爱了。赞了三次了,都。关于那表笔,我有特尖的,有线特长的,有带夹子的(就是现在这款),各用在不同场合。那些原装的还不舍得用。拆机这么多年,啥没有,玩坏的万用表一堆,所以攒下了表笔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空载测到2.6V就是没电了,带个灯会立马掉电压。
这用的是led还是激光管?里面空间这么大,塞个充电的 ...

谢谢。没有这么小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拨动开关,取消亮度调节,如果是纽扣电池,可以取消限流电阻。还可以在原限流电阻的仓室放条形锂电池(用 ...

真没有那么小的锂电池。取消限流电阻可以一试,看能不能把电池用到更低一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锂电池是个办法,还可以换地方再串个开关,降低误开率

看起来空间不小,其实那个空间是留给镜筒的,装上去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外置开关就不考虑了,小大人不允许我改外观,说那么难看。

网友E:
看里面位置装POS机电池应该够的
另外里面串联个水银开关,实现倾斜通电,平放自动断电,怎么样?

网友F:
可以另外装一个led+电阻和原光源并联作为开关显示,电位器的开关改总线上同时控制电源指示和原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另外装一个led+电阻和原光源并联作为开关显示,电位器的开关改总线上同时控制电源指示和原光源, ...

你是说用一个指示用的LED代替原来的限流电阻?我试试。

网友:
纽扣电池处加锂电池是不行,看电位器处的空间不算小了,放个蓝牙耳机里的小聚合物电池应该可以,再加上充电电路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一个指示用的LED代替原来的限流电阻?我试试。

不是的,原电路除开关外别的不用动,新加的LED串一个电阻后和原光源并联,开关同时控制这两路

网友G:
1. 拆过1个新款的市电壁式86开关,用的是高亮LED指示灯,限流电阻是在桥块前串联4个3.3M电阻,工作电流约在10μA左右,可以直接替换。
2..目测空间,完全可以装进电子烟锂电及充电芯片、再加个充电插口即可搞定指示灯亮度和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原电路除开关外别的不用动,新加的LED串一个电阻后和原光源并联,开关同时控制这两路
...

我原来就是这样想的,打算并一个led指示灯,主帖已经说了,这个指示灯的电流,可能比那发光二极管还要大。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里面位置装POS机电池应该够的
另外里面串联个水银开关,实现倾斜通电,平放自动断电,怎么样? ...

望远镜要上下左右翻转的,倾斜开关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拆过1个新款的市电壁式86开关,用的是高亮LED指示灯,限流电阻是在桥块前串联4个3.3M电阻,工作电流约在 ...

你这个点子很具体,谢谢了。可是我没有那种高亮低耗的LED指示灯,其次我不抽烟,不知电子烟为何物。坛子里都是玩电子的,考虑的都跟电有关,我倒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望远镜一般是在夜间观测星空,直接在开关上贴上夜光反光贴,不知可行否,有谁用过那种反光胶带吗?

网友:
这万用表....算了,都有说了好几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点子很具体,谢谢了。可是我没有那种高亮低耗的LED指示灯,其次我不抽烟,不知电子烟为何物。坛子 ...

1. 高亮LED,优惠购有时有1元包邮的软灯带,拆出来用就是了,比如(这是绿光的)

2. 电子烟,以前(大概17年底18年初)老站有人处理坏的(烟油漏出),印象是6支一盒,10元买2盒发三盒,很多坛友买了的,老站帖子也很多,锂电一半可用,芯片基本都是好的。大致情况如图

没想到你没买,抱歉算我多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