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好还是三元锂电

楼主(2019-08-07):
最近打算去装个电动车电池 打算搞个实惠又耐操电池各位大神给个意见!小区不给上电动车所以选择电池便捷式的  纠结32650看起来不错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A:
磷酸铁锂的更安全,就是能量密度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的更安全,就是能量密度低一点。

买啥牌子靠谱?

网友:
我的电车电瓶也不行了,准备换锂电,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给些建议吧~

网友B:
当然是铁锂电池好用,但一定不要用软包的,最好是用圆柱体的例如18650规格,铁锂相当耐操,电压跌到2伏时也不太会损伤电池,也没三元电池娇贵,我有一块48伏9AH的铁锂电池组,天天用,每天充两次,至今使用了4年了,没修理过,现在容量还有7AH,对比三元唯一的缺点是,单位能量密度比三元低,例如一节18650规格的三元锂电池,容量最大可以超过3000mah,但铁锂的话只有1500mah左右,而且铁锂最高电压也只有3.8伏,大部分电量的放电区间在3.1-3.3伏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同压同等容量的电池组,铁锂会比三元重很多,同时价格也高很多,还有,选铁锂时,最好能选充满电后放置一段时间后,电压能维持在3.6伏以上的,尽量不要选充满电后不久就回落到3.3伏以下的,因为这种电池已经老化了

网友:
磷酸铁锂虽然不错,市场上都是被操的不行了,有新的品质也很难保证。用CATL 流出不少新模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铁锂电池好用,但一定不要用软包的,最好是用圆柱体的例如18650规格,铁锂相当耐操,电压跌到2伏时也 ...

铁锂的材料什么时候突破了?铁锂充满是3.65V,静置后电压会回落到3.3V~3.4V,这是正常的

网友:
铁锂安全,但笨重。三元锂电轻,相同体积电量更多,但有起火风险,那些自燃的大多都是三元的,需要根据自己使用情况跟充电条件选择,上锂电不要贪便宜,为了小命还是按好的选

网友C:
楼主可以去这逛逛,专门玩电动车的http://www.ddclm.com/bbs/forum.php

网友D:
应该买低温性能好的,我的锂电夏天能用2天20公里,冬天5公里就要充电,太麻烦了。

网友:
三元锂足够了,铁锂当然更好,前提是楼主一定用靠谱的产品,一致性好的

网友:
肯定铁锂好,安全第一~

网友:
果断三元,首选特斯拉拆机松下18650,一致性抄鸡好,铁锂没装库仑计很容易推车,因为电压到没电前一刻都是正常的,而且笨重,一致性又差,完全不懂锂电的人玩铁锂一样会烧,玩锂电要先学好知识才能玩

网友:
三元密度高寿命相对短,铁锂寿命长,密度低,然后三元危险型较大,铁锂安全的多

网友:
还是磷酸铁锂吧。。两组48V22AH的路过。。。16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去这逛逛,专门玩电动车的http://www.ddclm.com/bbs/forum.php

这论坛我混过,说实话感觉也就是花哨式的改装,还不如我们这边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买低温性能好的,我的锂电夏天能用2天20公里,冬天5公里就要充电,太麻烦了。 ...

对,这一点楼主也要考虑。磷酸铁锂的低温性能比锂电差很多,特别是零下10度以下非常差。这位朋友估计就是在北方吧

网友:
我用的三元锂电18650,感觉一般般,过放和过充坏了一串,没试过铁锂

网友:
我的48v  20a铁锂电池用低速巡航保持20  -24的速度可以跑80km

网友:
建议三元,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相同容量)。比亚迪都开始放弃铁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