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给相机买的SD卡到了

楼主(2019-08-07):
某鱼上54元包邮买的
开箱

里面结构

里面是个钢化膜的包装

内存卡

插上读卡器

容量

速度

新的一批的金手指

读卡器是2.0的 不能发挥出SD卡的全部速度 54块钱U3 C10 V30 应该不亏

网友:
这标签印的有点糙啊,是正品?

网友:
摊上一般 1G一块钱,啥牌子都有,当然没保修

网友:
相机用小了点吧~

网友:
SD卡的文件类型有FAT32格式化为:NTFS  格式。

网友:
U3的卡这速度不对吧

网友A:
看标签贴的不是很正,怀疑正品啊,我有个正品usb2.0  18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贴的不是很正,怀疑正品啊,我有个正品usb2.0  18m/s

我u盘插2.o电脑复制文件可以稳定25m的样子

网友:
翻车了吧,我记得正规的卡都是装在硬纸板里的,要把纸剪开才能拿出来,你这个直接放在盒子里明显不正常。

网友:
54元买这货,而且是假货中的垃圾货

网友:
看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不对劲啊
感觉这东西很难描述,其实还是细节和正品差别有点大,看多了就有感觉了。
我以前公司里遇见过一次芯片问题,就是觉得看着别扭但也说不出来问题,联系供应商dicap后发现是假货,wafer不一样,追查发现是因为缺货采购在open market上买的,我们一般都是直接买至少也是代理,所以十几年没出过假货问题,但这批假货在公司内部流转经过美国,马来西亚等几个部门,不好查,导致我们把公司里全球库存全部报废,所有用这颗芯片的产品全部做升级。其实就是看多了有感觉

网友:
好慢的速度啊,U盘写入速度低于100M的,感觉等起来遥遥无期的。还好容量不大

网友:
这个在车上用速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