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看看奥克斯空调的遥控器,做工跟格力比好像要差点。

楼主(2019-08-07):
二哥家的,遥控器怎么按都没反应,
屏幕有显示,红外好像没坏,有时有反应。
拆开看看再说。

硬封芯片

这芯片是啥东西。

看不出来哪里坏了,换了个电容,
还换了个贴片的j3y。
安装回去后就好使了。
这次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网友:
对于遥控来说,这个做工已经够到位了

网友:
不是牛屎已经很好了  格力也没啥高科技技术只是走的路线不一样  品牌在哪里摆起  奥克斯也能做一样的产品只不过一样的价格没人能接受而已
不然像小米这种企业随便找个代工厂贴个标都能卖一样的核心技术没突破  通用的市场到处能买到换个壳就是新品

网友A:
和格力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格力板材质和工艺都比这个好多了,再怎么线路也是沉金的。

网友:
格力最低档的小方块遥控器,里面芯片是BGA封装加灌胶,比小米不点胶良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格力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格力板材质和工艺都比这个好多了,再怎么线路也是沉金的。 ...

这是老款的奥克斯遥控了。跟他同年代的格力,电池后盖容易断。

网友:
新款奥克斯不是这个样子的了。

网友:
我那个格力遥控器是13年5月买空调随机带的,上周拆开里面还是闪闪发光的沉金线路。生产日期和上面图中的PCB板上印的2012.12.12应该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

网友:
董大妈的东西做工是要好点,不过价格也贵不少啊

网友:
一个格力都买两个奥克斯了,怎么比

网友:
为了比较一下,我专门又拆了一次自用的格力的。12.10.08产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11年三菱电机空调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