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金士顿U盘,插入没有显示盘符。求用数据恢复

楼主(2019-08-07):
拆开U盘,用的Is917主主控但是用芯片精灵测不出主控
 设备描述: 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200mA
USB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66
设备序列号: 0163346950039126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1075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此U盘插入电脑时,有发现新硬件,任务栏右下角有 “Kingston DataTraveler 3.0”图标,但电脑里并没有盘符显示出来,在“磁盘管理”里也没有发现U盘。
用is917量产软件,在列表中没有发现有装置。
现在要恢复数据,不知道怎样解决,请帮忙一下。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怎么显示的 是代码43 还是什么其他的 代码 主要是先看是不是有硬件故障 要不然就是驱动玄学问题 不然量产软件不应该不识别的

网友:
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金士顿U盘为假货,正品不使用此主控方案

要恢复数据就别量产,量产后U盘可能会恢复使用但数据就永远离你而去了,量产后你哪怕花再多钱数据也救不回来。若数据重要而自己有没有相关基础建议直接花钱找专门公司进行数据恢复,乱操作会使恢复难度加大甚至不可恢复

网友:
看数据价值,不值钱直接换主控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怎么显示的 是代码43 还是什么其他的 代码 主要是先看是不是有硬件故障 要不然就是驱动玄学 ...

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并没有U盘驱动器出现
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有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和驱动无关。U盘不小心插拔或轻微碰到导致现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