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坚决抵制有刷电机-拆sony光驱修短命的小风扇

楼主(2019-08-07):
9.9包邮的USB充电小风扇做工一般般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0

买来一个月不到就坏了!。。。。。。。
按下开机键,亮灯,但是风扇不转。拍一拍又开始转,但是风力很小。
以为电池没电,充满之后还这样。
果断拆开看看。
有刷电机,量了电压,电池正常,驱动板升压各档都正常,
带载也行,看来是电机坏了。

焊下了电机测量

可调电源加电也是不转,用手拨动一下欧克,但是风力依旧不大。

钳子拆开看看,线圈没啥问题

但是碳刷,呸,铜片电刷断了,齐根烧断的。

换向器也磨损烧蚀三道沟槽

负极电刷断掉,正极没事,在电机里面找到两根断裂的残渣,第三根找不见了

仔细看电刷,铜片,三根

负极三根全烧断了

修电刷是不可能的了,看来只能找个电机修复看看了,
最好是无刷电机,上哪去找呢。
先量尺寸,直径19mm

轴2mm

厚度~12.7mm

想来想去跟光驱的电机很接近,找到一台戴尔的电脑,有sony的DVD光驱,拆

正好有两个atx电源,标准版和迷你版都把风扇拆下来

拆光驱,发现主轴电机是无刷的

可惜尺寸不对

舱门电机倒是很接近,暴力

拆完板子的光驱,可怜的sony

找两根粗一点的电芯线把新电机换上去,过程略

还原,充电OK

启动OK

为了一个9.9包邮的短命小风扇,拆了台sony的DVD光驱,
真不值得,珍爱生命,远离有刷电机。

看着这个无刷电机不错,清理一下接上小模块试试看

4.2v启动呼呼转

5.2v风力已经比较大了,这才是静音啊

网友A:
用0.3mm左右的漆包线稍微砸扁,焊上去即可。

比原来弹片耐用。

原电刷断掉的地方不算,在剩余的一半位置内侧吃锡弹性比较适中,然后用适当长度砸扁吃锡的铜丝焊上,即可。

网友B:
只是电机质量差而已

网友C:
和我那个一个毛病,换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D:
9.9包邮的东西,就不要考虑质量有多好了,换上sony光驱的电机,怕是用不烂了

网友E:
没啥不值得的,MTK的芯,稍微花一点就死读,这个好像跟那时很流行的先锋DVD11*、12*是同款。

网友F:
买这个9.9包邮的倍量手持风扇啦,立烁做的保证是无刷电机,这风扇的4056芯片刚开始可以1.2A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3mm左右的漆包线稍微砸扁,焊上去即可。

比原来弹片耐用。

是个不错的方法,谢谢分享,哈哈,估计我的焊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机质量差而已

差,太差了,感觉这种电机根本不适合用在风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那个一个毛病,换个电机就好了

就怕换了电机又用不了一个月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9包邮的东西,就不要考虑质量有多好了,换上sony光驱的电机,怕是用不烂了 ...

也是有刷的,就怕过不了一两个月又磨烂了,还是无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不值得的,MTK的芯,稍微花一点就死读,这个好像跟那时很流行的先锋DVD11*、12*是同款。 ...

哈哈,反正是过气的外设,库房里都是淘汰烂电脑,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这个9.9包邮的倍量手持风扇啦,立烁做的保证是无刷电机,这风扇的4056芯片刚开始可以1.2A充电

现在还有车能上不?

网友G:
有刷的没法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这个9.9包邮的倍量手持风扇啦,立烁做的保证是无刷电机,这风扇的4056芯片刚开始可以1.2A充电

同求名牌耐用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车能上不?

我是在倍量旗舰店用了翻倍红包买的,刚刚去看居然没有这种棒棒糖款的手持风扇了,4寸全部都是座钟款的了。立烁旗舰店也是这样子。之前两家一直都有货的

网友:
我买的是倍量这个牌子,是立烁做的贴上倍量牌子。现在两家旗舰店都没有这种棒棒糖款的风扇了,怪事

网友:
我那个电风扇为啥是无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刷的没法弄~

确实不给力,以前很多这种小电机的,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倍量旗舰店用了翻倍红包买的,刚刚去看居然没有这种棒棒糖款的手持风扇了,4寸全部都是座钟款的了 ...

好吧,看来是没了,以后有车再说哈,不行就自己换成无刷电机了,用ab胶固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