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YZK I-A型电流控制表

楼主(2019-08-07):
单位清理库房之:YZK   I-A型电流控制表
这玩意不知道具体干啥用的
这牌子叫上海外什么啊那个字不认识哎读书少没办法

拆这玩意有些年头了可说是古董了
里面还有个继电器,这玩意是不是超功率断电的设备啊

铁壳电容

电流表

单位开关(上面有5只半透明多圈精密电位器)

继电器

变压器

主板有两颗金封三极管看不到型号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外冈 好像是

网友A:
上海外冈。冈是繁体,旁边有拼音

网友B:
应该就是个过流保护器,仨档位,过流就切断继电器

网友C:
搞不懂是干嘛用的,咯个表头很有特色,现在少见了

网友D:
这是个老物件了。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表头和精密电位器不错。

网友F:
限制电流的啊,比保险丝贵

楼主:
我也是才外冈但 不敢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外冈。冈是繁体,旁边有拼音

哈哈粗心了没注意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个过流保护器,仨档位,过流就切断继电器

我估计也是要不搞个继电器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是干嘛用的,咯个表头很有特色,现在少见了

以前很多工厂的设备都用这种表头现在都是数显和显示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老物件了。

应该是古董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表头和精密电位器不错。

继电器也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制电流的啊,比保险丝贵

哈哈这个有三档可调

网友:
微安表头还是很有意思的

网友:
够古老!多圈电位器、继电器都不错。

网友:
工业用的量具,各种零配件品质都是在当时精挑的。

网友:
一堆老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