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大婶学,给品益AL-06定时插座加倒计时功能+其他小改

楼主(2019-08-07):
上次的品益AL-06定时插座拆开后,随即看到大婶qrut把它破解了,加上倒计时功能
这个功能值2块钱,必须得加上

这个9块8包邮,话说很划算的

板子上这两个地方要短接

偶用焊锡很艰难的短接上了,建议找0欧贴片

顺便小改一下
插片压焊的,用锡补一下

晶振用热熔胶固定

压板的十字螺钉和壳子固定的Y字螺钉交换,方便以后开壳

其他补焊,重新焊啥的没拍照

装好壳
复位后多出个锁标志,这是童锁功能

按4次清除键,解锁

同时按设定和时钟进入倒计时,显示“d”

按模式键可以设置倒计时结束后是开或关

最大可设置99小时59分钟
按设定键启动

算了99小时太久,重新1分钟快速验证

用USB小灯测试
还有2秒

宾狗

倒计时功能没问题,感谢@qrut大婶提供福利
小折腾一下,用起来更爽,关键是可以享受以往给手机、盒子、单反刷机增加功能的乐趣,还不花钱

网友A:
这个操作厉害了,那为什么厂家把这个功能屏蔽掉呢?

网友B:
这个操作厉害了.支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厉害了,那为什么厂家把这个功能屏蔽掉呢?

因为会多一个规格与定价。

网友D:
我感觉白色的比黑的好看,元首又背警告了,超额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短接咯俩个点就能实现多余功能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插座,但是现在有问题了,定时到23:30关,时间会出错不会关闭,还没找到问题出在哪里。
我很好奇大神是如何找到这个功能的?
授人鱼不如授人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厉害了,那为什么厂家把这个功能屏蔽掉呢?

一般为通用固件(MCU很可能是掩膜的),方便生产,都喜欢用短接点来选择功能
如果固件内部屏蔽,则要换芯片,规模效应就差了

网友:
不错,改得功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操作厉害了.支持下

是大婶厉害,偶跟着捡落地桃子

网友:
单反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会多一个规格与定价。

功能细分也是可以的,毕竟可以多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白色的比黑的好看,元首又背警告了,超额

老化发黄了比黑色的明显得多哦

网友:
定时插座之前买过15个 ,修好了五六个,够用了

网友:
现在还有品益的AL-06的9.8元?求链接

网友:
时钟经常慢,是不是精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知道短接咯俩个点就能实现多余功能的

偶不知道,是楼上大婶研究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化发黄了比黑色的明显得多哦

那我也喜欢白富美,黑人日不下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为通用固件(MCU很可能是掩膜的),方便生产,都喜欢用短接点来选择功能
如果固件内部屏蔽,则要换芯 ...

厉害了,这都能破解!话说J3上面还有一个J4,再短路试试又没其它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