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品咋吗差啊~新换的冰箱门又漏光!怎么办???

楼主(2019-08-07):
冲着某大牌的响亮买了个冰箱,没多久门一开就断电关上门“咯噔”一声通电压缩机启动~合着电源开关挪到门上了,1开门1“咯噔”-3开门3“咯噔”.....眼瞅压缩机就要被“咯噔”烂了,报售后,隔天工程师上门检查,再隔天上门换新~售后服务刚刚的,没得说。
尼玛最近见点雨水有点潮气,冷藏室开门有水淌下来,翻遍里面的东西没找到哪个漏水....晚间去厕所,随手把手电放冰箱门搁架上,关上门才发现原来门条有一段漏光!!!!那就是漏空气进冰箱,遇冷凝出水~开门淌下来!!
各位大佬现在怎么办?19年1月换的门,说是保半年~现在咋弄啊????

网友:
现在密封条是可以拆下来的,自己调整一下吧。

网友A:
滴水是你冰箱没放平,往前低着头呢,化霜水流不到槽里面去,调整一下
2个方法:1.门封漏光的地方扣下来,观察下结构往里面垫点橡皮泥,不断调整 2.假货宝去买那种不干胶的儿童门扣冰箱锁扣,把门用手按着关紧再装这个,就是为了让门带上劲,光门封的磁力不够
反正现在这种卡扣的门缝很容易出这问题,这就是偷工减料搞的鬼,不止你这一家,很多冰箱多少都有点漏,过去老冰箱的门封曾经有螺丝压板安装的工艺,后来全没了

网友B:
嗯嗯。还是奥克斯空调好用。

网友C:
BB了半天连什么品牌都不说,还混什么数码论坛?

网友:
这就是最新的门控冰箱,关于走光的问题又不是液晶电视,漏点就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滴水是你冰箱没放平,往前低着头呢,化霜水流不到槽里面去,调整一下
2个方法:1.门封漏光的地方扣下来,观 ...

正是您说是卡扣式门封条捣的鬼,刚才拽下密封条看到门内胆在漏光处不平整,另外也向外弓起1-2毫米,试了一下磁力就一点点,应该是磁力无法克服2毫米距离把密封条吸到门框上,造成空隙。
现在我用3毫米厚的双面泡沫胶带垫在内胆与密封条之间,再关上门空隙没了,等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漏光出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嗯。还是奥克斯空调好用。

嗯!很好很好,那么还没有比奥克斯更切实际一点的呢?来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是您说是卡扣式门封条捣的鬼,刚才拽下密封条看到门内胆在漏光处不平整,另外也向外弓起1-2毫米,试了 ...

小问题。买一卷3M的贴纸,加一点密封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很好很好,那么还没有比奥克斯更切实际一点的呢?来一个

其实,最近我也想买几台空调跟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BB了半天连什么品牌都不说,还混什么数码论坛?

看来老师不咋知道国产大牌吧?那么某尔知道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老师不咋知道国产大牌吧?那么某尔知道不?

不说我还以为是自恋狂董大妈家的呢!

网友:
哪位知道海尔冰箱 滴水孔不通塞住了,我停机从里面捅了10几公分下去就不通了,从外面下面压缩机哪里往上通,捅了40,,50公分也捅不动了,是不是里面拐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说我还以为是自恋狂董大妈家的呢!

我超级不喜欢董大妈,但是我喜欢她家的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