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新款遥控风扇SAB40BR

楼主(2019-08-07):
美的风扇,做工不错,外观漂亮
带遥控器,可以8挡调速,1-3挡几乎听不到声音,转速很慢,适合睡眠使用
四档以上就是普通风扇的档位,一样有噪音,8挡风很大,要飞起来的感觉,噪音也不小

厂家介绍规格书

满满一大箱

杆子是塑料的,三节都加上有点晃,客厅一般用两节足够

底座,安装简单,直接拧上就行

金属网罩,外观做工很好,非常漂亮

为了整体简洁美观,按键都放在了电机壳子上面
好在有遥控器,机壳上按键几乎不用

一级能效标准,是不是铜电机也不知道,厂家也没有非常明确说是纯铜线电机,好像在某些详情页里面会提到一句半句
所以这个暂时无法验证

电机都用铁壳封闭了,整体做工很好

线路板也比较简洁,干净

走线比较规矩,大厂产品还是不错的

电源板,按键控制部分

本风扇优点,外观漂亮,叶片比较大,低转速几乎听不到噪音

缺点也有两个:
一、电源板滋滋响,夜晚或者靠近0.5米的时候非常明显,不开机也响,只要插头通电这个响声就一直存在

上图红框处电感线圈会发出滋滋的高频噪音,就跟劣质手机充电器一样的响声,不过声音还要大很多
螺丝刀靠近这个线圈有明显的电磁铁感觉,并且开始啸叫,整个屋子都能听见

这个响估计换货都没有用,只有取下来自己浸漆,或者用硅胶完全封闭才行,看到评论说响的几率挺大的

其实这个响声比较诡异,有的人对这个高频声音不敏感,有的人就敏感,其实不光美的响,我也看了看其他品牌评论,格什么家的许多型号一样响

这点真心希望厂家能把电感做好了,让他不响并不难基本浸漆就可以解决了。

缺点二、摇头异响,不摇头时候,主电机低风速基本没有噪音
一旦摇头会听到,齿轮咬合的噶啦噶啦的声音,有的变速手电钻,最小转速齿轮咬合的声音

这个是摇头部分,有人说摇头异响是没有润滑油了,其实跟润滑油没有关系
交流遥控风扇,摇头电机是同步电机,这个电机本身就自己在响

不是遥控电扇没有这个电机,反而摇头没有异响

遥控电扇摇头电机是独立的

我十多年前的用过遥控电扇,摇头也响,看来这个是厂家的技术瓶颈了,一直解决不了,不知道把这个摇头电机换成直流电机会不会摇头响呢。

我发现现在厂家跟风扇叶片较劲,你家推出5叶片,我就推出7叶片,你推出7叶片,我就生产9叶片,然后是12叶片,24叶片
好像叶片多了风扇就高大上了,以后叶片估计就连起來了

厂家努力重点有的错误,应该把细节做好,把线路板做好,把电机做好才行,真正做到低档位没有噪音,摇头平滑不响才行。

没事增加一个叶片,增加100元,然后说什么自然风扇,忽悠大家买。实际上吹风5叶片,跟12叶片有什么区别呢除了价格高,估计厂家也说不明白

上面是针对于交流风扇说的,最近直流变频风扇卖的挺火的,主电机低风速肯定不响这个是大家共识了,就想问一下摇头有没有异响呢,电源是不是有高频噪音呢

欢迎探讨

网友:
风扇风速当多了没有用,四当刚刚好。

网友A:
不是增加叶片就叫自然风,自然风是指通过给电机断续供电让风力忽强忽弱,这功能的噪音比摇头机构的噪声更大。

网友B:
看接线名称无刷电机?

网友:
看电机和传统电扇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接线名称无刷电机?

交流风扇都是无刷的,暂时没有遇到过有刷的电风扇,电钻有刷的的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增加叶片就叫自然风,自然风是指通过给电机断续供电让风力忽强忽弱,这功能的噪音比摇头机构的噪声更大 ...

这个明白,我的海尔遥控器上面就写着海洋风,自然风之类的,就是通电时间还有通电的档位不一样
增加叶片厂家解释说是出风更加均匀之类的,把风打散之类的介绍,叶片切风如何如何,几个大叶片怎样切风,小叶片怎样切风各种忽悠,都懒得仔细看了,哈。    我家里所有的风扇我都改造增加微风挡了,就是增加一个电容,实际上没有觉得3叶片就比7叶片差,闭着眼吹根本判断不出来是几个叶片的。

网友:
这个风扇也买了有一年了,没有你说的这两个缺点,比直流风扇风大,噪音也很小。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遥控前段时间坏了,电池都给弄出水了,换个贴片电容O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风扇都是无刷的,暂时没有遇到过有刷的电风扇,电钻有刷的的多,哈 ...

我指直流无刷,看接线名称是三相的组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指直流无刷,看接线名称是三相的组名。

是普通的交流单相电机,加上调速电路做的变频,这种称之为交流变频,比直流无刷电机能效差点

网友D:
电机竟然不拆。。。我想知道是不是双轴承电机,交流直流反而不太重要。。

网友:
美的的产品,我只信赖电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普通的交流单相电机,加上调速电路做的变频,这种称之为交流变频,比直流无刷电机能效差点 ...

原来是交流变频的,难怪有60W功耗,这个能效比没直流的高,这都标1级了,那直流变频的不得标特级了?

网友:
上次在摊上,见到一个美的 这种外形的机械扇,新开箱的,不知为何拿出来卖,开价270。后扇页罩变成塑料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机竟然不拆。。。我想知道是不是双轴承电机,交流直流反而不太重要。。 ...

我也觉得是,不过楼主可以拧动电机轴,如果阻力很小很灵活应该是滚珠轴承,如果阻力大应该是含油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是,不过楼主可以拧动电机轴,如果阻力很小很灵活应该是滚珠轴承,如果阻力大应该是含油轴承。 ...

含油轴承的电机,主要看用料上,其实也是非常耐用的。。一般小品牌的电机,那个含油轴承是假的,或者用料不好,所以一两年就烧死了。。
而好的,如老钻石(鸿运扇),老千叶(落地扇),老金羚(抽空扇)等,用了二十年,轻轻一转还可以转一两圈的。。
还有美的也不行,经常是轴承问题而坏

网友:
国产就这样,小问题多

网友(2020-07-23):
美的我也是比较信赖了,放心使用了

网友:
直流变频的好。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