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有线路由器可以自己 加天线改装无线路由器吗

楼主(2019-08-07):
我想问下广大的网友们,我有个磊科255G企业路由器(之前在老版本给你们拆过的磊科企业路由NR255G拆解 ),可以咱自己接天线改成无线路由器不?
这个想法可行不?可以的话还需要些什么零件啥的?

网友:
这个不行,都没有无线部分的电路

网友:
哪家企业用这么简易的路由器?

网友:
先不说可不可以,就你这款路由器主板上的那个精简的线路,加了也和市面上几十块的无线路由器效果相当,没任何价值

网友:
目测不能,没有加装位置

网友:
怎么改? 直接塞一个无线路由器主板进去?

网友:
再塞个无线路由板子到铁皮盒里

网友:
再接一个ap就有无线了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一款路由器,内置无线网卡的,带有插槽接口,这样只要插上网卡就可以作为无线路由器使用。

网友:
看看买个AP能不能塞进去

网友A:
专业的东西都分开的,这么好的东西改它干啥,后面接个无线路由器就行啦!这东西适合出租房用,我用的就是改的285g,想当不错啊!

网友B:
你是真的一点不懂啊

网友:
硬件上没无线功能,加个AP就好了

网友:
找到网线口,1236四条线焊接天线就行..........

网友:
没有无线芯片和功放

网友:
压根没有射频模块!安心买个AP插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真的一点不懂啊

就因为这个帖子而暴露了

网友:
找一块AP得板子放进去做无线扩展可以,空间挺大的

网友:
请刮cpu,引出usb,自行修改固件添加usb无线网卡支持,再挂一个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东西都分开的,这么好的东西改它干啥,后面接个无线路由器就行啦!这东西适合出租房用,我用的就是改 ...

285G  200M还是跑不动

换了软路由直上250M下行
285G只能16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