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无线手电钻齿轮箱里的齿轮用什么油比较好?

楼主(2019-08-07):
里奇钻,带冲击那种钻,齿轮箱里的齿轮用什么油保养比较合适?以前是有点稀的,黄色油。用黄色小瓶,牧田那油行不行?

网友A:
  非常可以,   正规黄油就行 ,有好货 更好  ……

网友:
之前看坛友讨论过变速箱润滑油问题,忘记是哪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可以,   正规黄油就行 ,有好货 更好  ……

用纯黄油也不太好: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819

网友:
不就是黄油嘛!要想转的欢省电就用稀点的,要想磨损小就用粘点的费电

网友:
一般人没必要去拆和加油!

除非已经用个十年八年的了~

凡士林我觉得也不错~

网友:
我也正在找好的方案

网友:
虎头合成润滑脂就行了

网友:
黄油 用机油兑稀点 ,觉得合适加上去就行了

网友(2021-03-24):
我锂电钻原来加稀的,发现黏附不住全甩开,后来还是用3#的,一开始量太大了阻力大发热,把多余的擦掉就好了,声音比以前小

网友:
用机油可以吗

网友:
用润滑脂,比如黄油。

网友:
打印机里边那种润滑脂怎么样

网友:
用的齿轮润滑脂,全合成的,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