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外研通点读笔VT-8(附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9-08-07):
两年前买的VT-8花了800多,最近一年使用有些问题,屏幕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按键有时候按灵有时候按不灵,自己也有一点动手能力,所以决定拆开研究研究,拆解方法网上很少,在本论坛发现一个,说得比较粗略,不过也大略指了方向,有助于我顺利拆开它。

简单说的是左右上下晃动,壳体是插接上的,用了点胶水,晃松以后就能拔出来了。

   后盖也是晃动硬拔,插上的。尾部有个小喇叭,在这里应该先用烙铁把两根导线焊下来。先取下小喇叭,不然点读笔的主体取不出来,我第一次拆没经验,没有焊开线直接硬拽,然后把线拽断了,不过,好在俺有烙铁,难不住俺。

找到有问题的按键补焊了一下,旁边的键也一并补焊了
然后重新焊上喇叭线 热熔胶固定  显示屏不好弄了,排线有折痕,估计是排线断了,不去管它了,能用就将就吧。
再补一些照片
顺利安装起来了。按键好用了,屏还是不行,将就用吧。

编程器固件

网友A:
笔就是一个小系统? 全靠笔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就是一个小系统? 全靠笔读出来?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阉割的咯个ic不知道是wifi还是蓝牙

网友B:
内存卡里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卡里啥东西?

卡里有点读文件

楼主(2019-10-15):
有坛友反映帖子里的附件下载不了,我试了下,直接下载确实不行,,正确操作是这样,点击附件下载,会出现一个提示
然后右击那个链接选复制该链接,然后粘贴到迅雷里就可以下载了,我已经测试过了。可以用。。。

点读笔VT8固件

网友:
拆解外研通点读笔VT-8(附编程器固件

网友C:
得有它出的书配合才能用。赚了书钱还赚笔钱,这玩意就值个1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有它出的书配合才能用。赚了书钱还赚笔钱,这玩意就值个100多元。

确实 里面作工不太好 按键用了大约有一年多就虚焊了。对于像我们这类喜欢鼓捣的能补焊补焊,大部分人只能发到厂家维修,厂家再赚一笔。

网友(2019-11-18):
外研通点读笔的英语发音不准

网友(2020-03-30):
积分不够,附件下载不了

网友:
主芯片 和斑马英语的笔 一样

网友(2020-09-18):
先攒攒M币再来下载

网友(2020-11-09):
我也试试拆拆看看

网友:
电池没电,好麻烦啊

网友(2022-08-08):
下载试试 看看vt818能用不,楼主可以单发给我么 我币不够

网友D(2023-03-19):
牛啊,键盘是樱桃的

楼主(2023-10-22):
引用 网友D:
牛啊,键盘是樱桃的

高手呀,能看来键盘品牌。

网友(2024-03-15):
小白弱弱地问一下固件倒是下载了,用啥软件刷进机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