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烽火LTE CPE LC531 无线数据终端4G卡路由拆机寻求解锁

楼主(2019-08-07):
偶然移动公司送了一张移动的上网卡,只能上网,便寻思着能用起来怎么能用起来。上网找知道有CPE插卡4G路由这设备,便从网上网购了一台,卖家告知这机器会锁卡,不知道怎么破解。本着研究的精神下单了,机器到了后用一张不用的卡试了下,真的锁了卡,在手机上开机要输入PUK码。机器反面四角脚垫扣下,有四个螺丝,先拆了看看有没有串口接口,结果看了主板上并没有留接口。登录系统用户名admim密码admin,也没找到设置锁卡的设置。尝试用putty连接SSH 的23端口,连上了但不知道用户名和密码。

补充内容 (2019-8-11 19:43):
SSH 应该是22端口,补正下。

网友:
这玩意没资料很难玩的吧,

网友:
让输入puk你就输入puk呗!

网友:
PUKE码  可以去运营商那里查询

网友:
对哦,puk码一般 小卡对应的那张大卡上面都有

楼主:
PUK码可以找到,LC531这个机器的破解是个难题,有破解锁卡功能的吗?这机器是有锁卡功能的,只能用专用的卡,换其它的卡就锁,上不了网。

网友:
很难搞的,可以试试找找有没有无锁固件刷一下试试

楼主:
这机器能4G上网,能接一个有线和3个无线,有锁卡和锁小区的功能,正在研究破解的方法。

楼主:
已经能解锁了,不锁小区和手机卡了。

网友:
楼主能解锁,太牛啦。

楼主:
不要使用恢复出厂设置这个功能,否则原厂配置默认的设置是会再锁SIM卡的。

网友:
怎么破解的,在哪买的有链接吗

网友(2019-09-26):
引用 楼主:
不要使用恢复出厂设置这个功能,否则原厂配置默认的设置是会再锁SIM卡的。

请问一下,怎么解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使用恢复出厂设置这个功能,否则原厂配置默认的设置是会再锁SIM卡的。

膜拜大神,这个怎么解锁的?我也有这个路由器,锁过一张卡,这个卡一年了不敢往下取
诚心求助

网友:
和光猫差不多吧,应该还有超级用户和密码!

楼主:
不要钱免费提供下,不确定有效。
用户名:root 密码:fiberhome  试看看,吉林版的有用,其它省的不确定。

网友(2019-12-15):
手上也有一台,锁卡的,但是输puk解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钱免费提供下,不确定有效。
用户名:root 密码:fiberhome  试看看,吉林版的有用,其它省的不确定。 ...

感谢,这组密码也能登,在高级设置中关闭互锁,在左侧会出现安全菜单,关闭pin搞定。

网友:
哦,好吧,原来直接用admin登录也能改,只是菜单隐藏,调出来直接改,成功,还有好多个功能,多ssid等,不过802.11a只是看看罢了,硬件有5g双频?

网友(2020-03-03):
我的没有高级网络设置的选项怎么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