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创一与芝浦的电锤选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9-08-07):
如果有价格差也容易一点, 可巧这俩价格完全一样, 都是133.

网友:
都不选,这价格可以思考下能否用的住。

楼主:
总不至于工作几个小时就散架了吧.

网友:
这价钱,还不如翻过来有想法,或者买把东成的吧。

楼主:
东成的看了, 价格基本上差3倍.

这些低价的工具如果这么不济, 那网店应该早关张了啊.

网友:
这么便宜,一样买一把,之后给大家来个评测 ,感谢

网友:
哪个都不咋地,不如闲鱼上淘个洋二手或者清仓货了

楼主:
本来就是奔着省钱买的. 哪里有能力见样买一把搞评测.
当然买着便宜用着贵的道理也是知道的. 只不过存在侥幸心理:万一能凑合着用呢?
咸鱼旧货对于新手难度大了点.

网友:
主要看用途,如果家用的话无所谓.
如果工地上用的话,这种货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奔着省钱买的. 哪里有能力见样买一把搞评测.
当然买着便宜用着贵的道理也是知道的. 只不过存在侥 ...

家用低强度用几次还可以。
干活用,收藏,研究,实用,手感质量耐用不如买洋二。

网友:
选择 和美 吧本人水电安装 买了5部了用着可以

网友:
买二手东成或者洋二。

芝浦的我有冲击钻,只能说偶尔用用还行,装修用的话还是算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气缸会不会一次就拉缸

楼主:
各方意见都有道理. 犯难了.  我再想想.

网友A:
在这儿都是玩家,他们肯定给你推荐好的,给你推荐东成已经是很实在了,不然给你推荐喜利得,博世,得伟,米沃奇,。问上面这些人让他们出把成色好点的洋二给你,家用的话,估计这辈子够用了,不用找别人,找皇上就行,他洋二多的是,天天显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儿都是玩家,他们肯定给你推荐好的,给你推荐东成已经是很实在了,不然给你推荐喜利得,博世,得伟,米 ...

多谢指教. 我这就去瞧瞧皇上的宝贝.

网友:
建议上 创造的,质量好得很。带离合

楼主(2021-10-01):
两年了, 补充一下使用感受吧. 最终买了芝浦的.
能用, 但电池不太耐久, 用了一阵子后三节电池容量不平衡, 用笔记本拆机电池加大功率烙铁替换了其中一个衰减最多的. 充电一次能拆几十颗自攻螺丝. 前一阵联系网店打算买个新的电池, 被告知此款已经停产, 无电池可配. 只得将就着用了. 或者将电池改为连着充电器的那种.

前面有坛友指出过, 这类螺丝刀机械部分一般不会有问题, 就是怕电池用不住. 当时不懂, 没完全理解电池用不住啥意思.

网友:
便宜点就买沪工或者是大艺。

网友:
我买的巨大的插电电锤装空调用已经装了1000多套了碳刷都还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