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随手拆一台胜利VICTOR 6013电容表

楼主(2019-08-07):
直接上图。。。。。

网友:
专业电容表,不错!

网友:
臭油块好评~

网友:
电容表,为啥主控舍不得ic,放个牛屎

网友A:
专业电容表,高级啊

网友:
下次来看牛屎改硬芯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跟晶体管测试仪对比,到底哪个准?

网友:
不错,好表,很羡慕

网友:
这表精度应该比普通万用表的高吧

网友C:
200pF档的底数是不是也很大?
手边一块调到最小也有10几pF
等牙膏ing

网友:
还是数字电桥好用。有容量的电容不一定是好电容。

网友:
感觉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除了牛屎其他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跟晶体管测试仪对比,到底哪个准?

专用的表肯定比多功能的准,你要说几十块那种玩具晶体管测试仪和这个表的精度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pF档的底数是不是也很大?
手边一块调到最小也有10几pF
等牙膏ing

可以调零的

网友:
嗯,已经调到最小,表应该是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测这么大的电容,不错

网友:
测电容还是电桥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电容表,高级啊

高级牛屎

网友(2019-12-30):
谢谢分享。。。。。很实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