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两个空调各是多大功率的?

楼主(2019-08-07):
四个小的两个大的用多大线?

网友A:
总制冷量28000+12000,总功率15千瓦。8平方的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
算错算错,13.25x2 + 9x4 峰值约62千瓦380v,预计20平方铜线即可...

网友:
这么大是三相电了吧。

三相的话,保守短距离6平方勉强,最好8平方,稳妥点的话10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制冷量28000+12000,总功率15千瓦。8平方的线应该没问题

两个大的,四个小的

网友:
依最大的计算,第一台13.25kW,第二台16kW,如果(13.25*4+16*2)85kW用一个三相电源全部同时开启,不考虑其他用电器建议至少25m㎡铜芯线,电缆35m㎡铜芯。

网友B:
图一,最大13.25kw,算下来最大线电流约20.2A
图二,直接标出最大输入线电流13.7A
两大四小,相加起来最大线电流95.2A
铜芯线选35mm²的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一,最大13.25kw,算下来最大线电流约20.2A
图二,直接标出最大输入线电流13.7A
两大四小,相加起来最大 ...

看到电表的距离了,近的话在保证线不发热烧坏的情况下,可以细一点,如果距离远,还是尽量选粗线,功率大了线路损耗真的不能不考虑了,买线多花的钱,可能一个季度的电费就省出来了。可以算一下电流,以及不同线径的经济性,做个最佳的选择。总之是大功率尽量用粗线,电费迟早有一天会和买线多花的钱抵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表的距离了,近的话在保证线不发热烧坏的情况下,可以细一点,如果距离远,还是尽量选粗线,功率大 ...

查了下35mm² 大约是0.524Ω/km
算表后到负载100m,那每根线就是0.0524Ω
按只有纯阻算,每根线损耗470多瓦
三根合计就损耗1.4kw,每小时能浪费1.4度电,不知道算多还是少了
不过这个是在所有机器持续运行在最恶劣工况下的数据
实际很少会都达到最恶劣工况,而且机器到设定温度停机,实际损耗会少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35mm² 大约是0.524Ω/km
算表后到负载100m,那每根线就是0.0524Ω
按只有纯阻算,每根线损耗470多 ...

35平方是足够了,损耗不大。不过铜线真不便宜,根据空调的预计使用时间,电价,能省还是可以省省。北方的话一年使用的空调的时间也没有几个月。南方空调使用率高。6台空调,很难错开运行,一定会有几台是同时运行的。按额定总功率的一半计算应该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制冷量28000+12000,总功率15千瓦。8平方的线应该没问题

这里不能看制冷制热功率,而是看电功率或者额定电流。还有市场上你是买不到8平方的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5平方是足够了,损耗不大。不过铜线真不便宜,根据空调的预计使用时间,电价,能省还是可以省省。北方的 ...

额定总功率一半......
这还就真要看场合,家用的话一般不会同时开(话说哪个土豪家需要十几匹空调)
办公室、工厂、饭店等一般一开始都要同时开,之后才按温度变化各自启停
选小的话还要考虑压降、电压波动以及到最后一台是否能顺利启动
能配这么大功率的空调也花不少钱了,电线电缆这个差价还是不要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定总功率一半......
这还就真要看场合,家用的话一般不会同时开(话说哪个土豪家需要十几匹空调)
办公 ...

当然,经费允许的情况下,电线越粗越好。空调同时开,但不一定压缩机同时运行并同时达到最大功率。即使同时出现最大电流的时候也是短时间的,平均运行功率应该在百分之五十左右,按电缆发热选取电缆是没问题的,直接合总闸启动所有空调也不大可能这样设定。同时启动压缩机的可能性基本不用考虑。而且他这个空调标的最大输入功率包含了辅热的功率,这样的话额定功率一半其实还是有余量的(制热状态空调压缩机其实是轻载)。如果说空调压缩机会长时间的同时运行,那只能说天气太热了,空调容量还是选的小了,这样的话电线只能按额定功率来算了。

网友:
型号(别称)        RF28W/B-N5   ,   空调类型        立式空调    ,    适用面积        100-160㎡
技术参数
产品功率        5P及以上,   冷暖类型        单冷型,  是否变频        定频,  制冷量        28000W
制冷功率        11500W,  制热量        30000W,  制热功率        10000W,  电辅加热功率        5100W
循环风量        4000m3/h,  室内机噪音        63dB,  室外机噪音        67dB,  能效等级        5级
制冷剂        氟利昂(R22),  电源性能        380V/50Hz

5p的空调,1p大概735.5w功率,5*735.5w=3675w, 再加电辅加热功率5100W,总功率约等于9000W,这是冬天开电辅加热功率是5100W+3675w,夏天开制冷就是3675w左右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