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斐讯k3为什么会烧2.4G功放

楼主(2019-08-07):
请教一下斐讯k3为什么会烧2.4G功放(这个是漏油还是温度高,怎么有的人说k3c不会),想换一个信号好的一点的路由。选中了k3c和k2p,最后选定买k3c(要求信号好稳定,懒得折腾)。不过看百度的有烧功放芯片的,怕卖过来烧了,因为我这路由几乎没有拔过电。另外顺便问一下有没有谁出k3c了。

网友:
是不是信号太猛了

网友:
我有一台,断断续续用了1个多月就放着了,要的私聊。

网友A:
没事要是烧了给我,邮费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要是烧了给我,邮费到付

,,,,,,,,,,,,,,

网友B:
要么散热不好,要么自激,要么电源有问题。

斐讯的散热一般做的很猛啊,不至于过热吧。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多少设备用吧,5-15个k3没压力,5个一下k2p吧,稳定度在那里

网友:
加散热应该会好点吧,功放烧无非就是过热而已

网友:
我的华硕N65倒是把2.4功放烧了。。。后来全家用5G第二天5G也烧了。。。再后来买了个电磁炉装了个风扇

网友C:
k3c一个月不到,2.4g突然没了,要靠到路由器边上才能收到信号,现在外壳拆了裸奔,散热器手摸停不住5秒

网友D:
据说K3只有原厂固件信号才强,第三方的都一般,

网友E:
k3c  k3 是真热,不过k3c散热做的差了点~很多人都改装了,我用着k2p一直很不错!

网友F:
反正我的K2就是太热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K3只有原厂固件信号才强,第三方的都一般,

梅林了解一下

网友:
对K3 好用的梅林,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散热不好,要么自激,要么电源有问题。

斐讯的散热一般做的很猛啊,不至于过热吧。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你多少设备用吧,5-15个k3没压力,5个一下k2p吧,稳定度在那里

主要是想信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k3c一个月不到,2.4g突然没了,要靠到路由器边上才能收到信号,现在外壳拆了裸奔,散热器手摸停不住5秒 ...

这么烫,你用多少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k3c  k3 是真热,不过k3c散热做的差了点~很多人都改装了,我用着k2p一直很不错! ...

嗯,信号哪个好一点,主要想信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正我的K2就是太热挂的

k2这个也能挂?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