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清华同方的这个显示器常坏的地方

楼主(2019-08-07):
这个显示器常坏了把零件烧焦后,不晓得电阻多大,今天拍上高清照,方便大家以后可以作为参考

这显示器容易烧主供电位置 的一堆零件和后面12V 肖特基二级管,

网友A:
买清华同方显示器的估计少

网友:
这个电源板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清华同方显示器的估计少

有的单位成批量的这玩意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清华同方显示器的估计少

显示器LED的,本身还是不错的,只是设计上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单位成批量的这玩意显示器

政采大部分都是这种国产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政采大部分都是这种国产的显示器

显示器本来绝大部分都是国产的呀,因为最大的显示器生产商是冠捷,给各大厂商的中低端产品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清华同方显示器的估计少

我们学校的机房用的就是清华同方的计算机。2011年配的,到现在还在使用,显示器坏过一台,其他的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