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被380高压各种击穿的公牛LED改造板

楼主(2019-08-07):
『X拆解』拆被380高压各种击穿的公牛LED改造板忘了说了哈,之前380高压损坏两个笔记本电源,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各位不要再猜测啦,是被380搞坏的。
一拆发现全部击穿,没剩个好的,所以留下灯板和柔光罩看看可不可以折腾一下。

将磁石旋下来,就可以将灯板拆下了

细看击穿了,就算表面没有黑点的,也无法点亮

驱动,貌似也是高压大户,驱动板子都变色严重了。
俯视图

仔细查看之下,貌似元件基本全被击穿了,没有意义了

换灯珠换驱动试试

用的是LED显示屏上面的灯珠,我的可调电源电压不够,点不亮

最大电压还是点不亮

算了,这几个灯珠全是串联的,没有合适的驱动,放弃改造。

网友A:
这是公牛的?
看起来很差啊

网友:
以前一直开玩笑说,灯泡总不能修吧……现在是修 LED

网友:
至少驱动看起来是热死的

网友:
我也尝试修复欧普灯管1.2M,拆开看驱动板上有电容鼓包,更换好电容,其它原件测量没有发现问题。灯板上有个别灯珠轻微发黑,需要仔细看才能发现,灯珠是串联的,一个损坏其它肯定不亮。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灯珠,好的灯珠可以轻微发亮,逐个检查替换所有不亮的灯珠,通电试验闪一下就灭。再检查发现有好的灯珠再次损坏,折腾了几次都不成功,最终放弃,看来要想修好就要把所有灯珠都更换,旧灯珠寿命已到,看来没有折腾的必要了,就放弃了。

网友:
还公牛?驱动板不合格
哪有驱动板一死殃及无辜灯珠的道理!!
换好灯珠找个好驱动,又是一好灯!

网友:
公牛就是这么坑。。

网友:
设计散热不够,山寨品质。

网友:
这么快就废了?公牛不行了

网友:
40个灯珠,得120左右才能点亮,实在没辙D个阻容驱动暂时顶着,等有合适的驱动再说,我觉得那种玻璃管的LED驱动可以用,那个也是几十颗灯珠串联的

网友:
灯珠坏了一大片,估计散热不好

网友:
居然是都烧了led

网友:
这造型会不会被奔驰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公牛的?
看起来很差啊

380高压击穿的。。

网友:
好惨,就剩下罩子和铝基板了,等牙膏

网友:
电路板都烤变色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不是被蓄意接两相电高压弄坏的?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热击穿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热击穿损坏的。。。。。

温总辛苦了,夏天搬砖热死了。

网友:
喜欢玩灯板哪有不准备80v电源的,学我备一个吧,想怎么玩就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