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帮看下这电阻多少欧,

楼主(2019-08-07):
台式电源的,双管正激上的,老是跳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对照颜色算:
https://tool.520101.com/yuanqijian/5sehuandianzu/

你能对的出来吗?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对的出来吗?你试试

万用表先测一下吧

网友:
0.18欧,2瓦的电阻

网友:
最简单的 上万用表

网友:
18.9欧,精度0.5%(棕1、灰8、白9、金0.1、绿0.5%)

网友:
棕白银金绿,0.18Ω 0.5%

楼主:
不要问上万用表,我的表差,量不出

网友:
读半天还不如万用表卡一下。费劲

楼主:
量了是短路,现在就想知道具体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是短路,现在就想知道具体数值

5环电阻中第三环没有银色,因此判定是白色,即白色=9,或者你再查看板子上是否还有有这个元件,有些会用到多个同一阻值的元件,在测量一下。

网友:
看着是0,18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是短路,现在就想知道具体数值

电阻如果坏了只可能是断路而不会是短路,因此唯一的可能是电阻是好的并且此电阻阻值很小

网友:
感觉色环电阻好坑 识别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