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网卡同时上专网及互联网设置求助

楼主(2019-08-07):
我的电脑是双网卡的,我想同时上专网和互联网而不需要禁用其中一块网卡来达到目的。

专网的 登录网址是ip形式的 地址为10.72.165.13

能做个bat 批处理文件就好了。

https://m.jb51.net/diannaojichu/161179.html
https://blog.csdn.net/fengyun_blog/article/details/88988271

参照过这两个弄没有弄明白。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网友:
管理员身份运行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这个回答满分,但是我建议加个  -p   省的麻烦。

网友:
精简干练 好回复 支持

网友:
做好没?做好了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p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p

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身份运行
route delete 0.0.0.0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之前的你的这个命令 第二行和第三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能不能把第二行的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改成route add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192.168.4.1。
能说明原因么?

如果有3个或者多个网卡怎么设置比如4个网卡一个专网、一个内网、一个互联网(电信)、一个互联网(移动)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你的这个命令 第二行和第三行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能不能把第二行的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

解释:
你的情况是有两个网段
192.168.4.xxx [外网]   网关 192.168.4.1
192.168.1.xxx [专网]   网关 192.168.1.1

route add 0.0.0.0 mask 0.0.0.0 192.168.4.1
意义是 所有路由表不特指的网段都发往网关 192.168.4.1 [外网]

route add 10.72.165.0 mask 255.255.255.0 192.168.1.1
意义是 10.72.165.xxx 发往网关 192.168.1.1 [专网]

你说的改成
route add 192.168.1.0 mask 255.255.255.0 192.168.4.1
意义是 192.168.1.xxx 都发往网关 192.168.4.1
但 192.168.1.xxx 应该发往 192.168.1.1
从你print的路由表 也可以看到windows已经添加了对应的路由(第六条)
所以 除非有特殊要求 否则不应该发往 192.168.4.1

如果有多个网卡的话 也可以设置对应的路由
同样分为 3步

1 删除 默认的 0.0.0.0 路由
2 添加 0.0.0.0 走那个网关 一般是指外网上网用的(可以添加多个叠加带宽 但需要一些对应的设置)
3 添加 指定网段对应的网关  比如 电信网段走电信网卡的网关 移动网段走移动网卡的网关 专网走专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