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蜗牛星际解决原装SSD安装黑群晖发热自动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9-08-07):
发热的就是这个原装的SSD,确切的说是这个SSD的主控,所以本期主要就是给主控加装散热

首先试了小块紫铜片,散热效果不好,时间长了还是不太稳定

剪了一大块厚度0.8MM的铜片来制作散热片

在主控芯片上涂上导热膏,然后采用捆仙大.法,五花大绑

最后在室温为34左右情况下,主控温度长期稳定在55度左右,避免了SSD达到60 黑群晖关机的问题

楼主:
已经稳定了十多天了,效果不错,有需要的可以参考!

网友A:
装个小风扇对着吹,比这个好看,温度还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小风扇对着吹,比这个好看,温度还更低,

空间不够,另外主控那芯片是贴着主板那边的,压根就装不了风扇,目前的方法比较节能,另外不太担心灰尘,利用机箱的风扇一起散热,至于好不好看,装在机箱里,管它咧。。。。。。

网友: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回家试试!!

网友:
这样也能绑稳,不错不错······

网友:
找了个破优盘装黑裙,这个装win10,shuan双系统,比这个省事

网友:
我的没遇到过这问题连续开机一个多月,该不会是你的ssd体质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