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 元作 』捡到两枚12V3A电源,拆开对比一下!

楼主(2019-08-07):
『 元作 』捡到两枚12V3A电源,拆开对比一下!
两个电源外观一样,本想构造一样,结果拆开竟然是两套方案 。

电源A
白色的PCB板子,看着还算漂亮 。
内部比较干净,看来室内用的。

设计挺好的电源 ,做起来都偷工减料。
保险丝边上缺少个安规电容。

四个二极管整流 。

高压电容400V10UF ,

功率管 看到个 7?

两个三极管,只安装了一个

817光耦 ,边上少安装电容

散热片边上二极管和电阻串联。

输出滤波电容16V1000UF,L2被直通了

输出设计两枚肖特基并联 ,只有一枚 。

背面高清图

电源B 拆解图。
全貌

保险管和肖特基,整流部分

dk124  离线式开关电源芯片,最大输出功率达到24w。dk124 内部集成了pwm 控制器、700v 功率管和初级峰值
电流检测电路,并采用了可以省略辅助供电绕组的专利自供电技术,因此极大地简化了
外围应用电路,减少了原件数量,电路尺寸和重量
产品特点:
全电压输入85v—265v
内置700v 高压功率管
内部集成了高压启动电路,无需外部启动电阻
内置16ms 软启动电路
内置高低压功率补偿电路,使高低压最大输出功率保持一致
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无需外部辅助绕组供电
内置频率调制电路,简化了外围emi 设计成本
完整的过压、过温、过流、过载、输出开路/短路保护

看到两种不同方案的电源 ,一个用功率管,一个用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感觉两款电源功率虚标了 ,有时间测试一下看看工作能力。
完,谢谢欣赏。

网友:
这都能捡的到,坑啊。

网友:
看来我的眼神是不行了啊!我还以为是12v3a电池呢!

网友:
感觉都虚标了,不过还是恭喜楼主捡到宝了

网友:
第一个是RCC开关电源,看开关管散热片功率很难达到36W,起码长时间使用时问题;第二个是DK124,最大功率才24W。

网友:
看来串联24v给白光供电是没指望了

网友A:
偷工减料的东西,连2A怕也达不到。

网友:
两个都不咋地

网友:
一般监控电源都用这类电源管理芯片,板面非常精简,稳定性和功率不知道如可,家里装监控给的电源比这个还精简,用到现在也都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一个是当今黄尚,另一只是太上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偷工减料的东西,连2A怕也达不到。

第一个肯定达不到2A,第二个勉强1.5A可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肯定达不到2A,第二个勉强1.5A可能没问题

谢谢大师的m币,如今的东西,实打实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