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继续折腾格力大一匹空调室内机主板

楼主(2019-08-07):
用了差不多15年的格力大一匹空调,虽然是定频的,但用料十足,原厂松下压缩机,还有一堆铜管散热片,不舍得淘汰哦;
自从上一次换了外机的大电容和风扇电容后,一直用得妥妥的,就中午睡个午觉用一用罢了;
原先室内机的导流板上下不翻动,这个可以忍!
现在居然出现室内机出风量弱弱的,已开了最大风量了啊。
最近南方天气热浪逼人啊,这个就不能忍了~~~
提刀上阵,拆室内机的主板:

岁月沧桑,也掩盖不了当初的空调用料还是不错的

==============================

先上拆机的电容,1U换1.5U的

原电容容量少了,怪不得风量弱

换上去的样子

拆机电容的脚距有点长,就这样搭焊吧

7805后的电解电容也换了,但拆下来的电解电容是没问题;

蜂鸣器也换了一个拆机的,原机上的音量太小了~~~

导流板上下不翻动,手上没有步进电机,就这样装机用着先哈

网友A:
风扇电容容量变大 容易烧电机。

网友B:
1UF变成0.87,,应该不至于慢得那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电容容量变大 容易烧电机。

当初设计还是留有余量的,而且又不是长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F变成0.87,,应该不至于慢得那么离谱

我也搞不懂,开最大档居然是微风,换了1.5U就大很多了

网友:
风量无档位,怎么不怀凝继电器呢?

网友C:
看上去像小金豆系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UF变成0.87,,应该不至于慢得那么离谱

105nF是1UF,减少到870nF了

网友E:
格力的室内风机本身就风力偏小,新机比较过,格力3档风速比奥克斯1档还小,据说是为了静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05nF是1UF,减少到870nF了

搞错了吧,105是pF不是nF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搞错了吧,105是pF不是nF

 105,即10*10^5皮法=1000纳法=1微法
计算方法:
  前两位数字代表有效数字,第三位代表10的n次幂,单位是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105,即10*10^5皮法=1000纳法=1微法
计算方法:
  前两位数字代表有效数字,第三位代表10的n次幂,单 ...

105pF就是1000,000pF=1μF没毛病,我是对8楼说的

网友:
单位有部老格力(可能是1.5P吧),调到最低风量,都风大到呼呼声,难道 里面的滚筒 沾了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格力的室内风机本身就风力偏小,新机比较过,格力3档风速比奥克斯1档还小,据说是为了静音。 ...

海尔的定频风力调节也是三挡,不过还有强力和静音两个功能键,相当于五个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像小金豆系列

选择档位继电器有动作

网友:
把滚筒点点润滑油,或者换个轴承上去,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