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做的T12白光彩屏烙铁的壳子

楼主(2019-08-07):
在做了T12 彩屏烙铁并开源后,得到了广大坛友的拥护,我自己也觉得需要把自己的主力烙铁换成自己做的这种彩屏,本想开源后坐等广大用户以及淘宝商家仿制后渔翁得利一般直接收取一只外壳装上,结果做个产品却是很费事,实在等不及了,自己搞;
开始是尝试和其他T12厂商一样使用铝合金型材做外壳,后来发现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二是价格特别贵,三是金属面板切割太难(自己DIY),于是一直在等,直到找到一款新盒子:
该盒子大小是 7cmX15cmX10cm ,前后两个塑料面板,上下是两块铁皮弯折,结构简单,价格合适,某宝卖18元一只,觉得还可以,于是按此来搜索其他零件;
首先是电源,本想选择常用的T12电源,方板,平放,无奈金属外壳,不好固定,且不好处理绝缘问题,于是放弃,搜索万能的某宝,居然找到了另一款电源:
主板尺寸: 10.65*5.7cm 既然可以放在背板上,于是:
背板上挖四个定位孔和一个电源插座的方洞,固定好电源和电源插座;
前面板挖一个方孔,露出触摸屏,以及一个航插圆洞;
当然,直接搞一个带外壳的剪线电源也是没有问题的,空间足够;
于是:
后面板:
前面板:
前面板先这么用,设计是需要在前面制作PVC面板来的,只是那个制作周期有点长,先发帖给大家看;
最终效果:
手柄的位置有些高,当时没有想好是否再加两个接线柱,毕竟盒子内空间足够,将来下一步设计的数控电源可以直接放进去;数控电源用的是stm32f072c8t6,没有使用屏幕的6个扩展口,和屏幕采用串口通信数据,因此理论上讲,只需要把电源的程序合并进来,一个屏幕控制两套系统也很容易。
界面截图:

烙铁的源码和电路参见原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1030418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
搞技术的果然都没有审美,这界面。。。。。,当然让我搞也这个熊样。

网友:
玩的约来约高端了

网友:
看上去已经很不错了,对于我来说能用就不错了,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等图,快点快点

网友A:
下一步是加上触摸操作了吧,然后再刷个安卓

网友B:
大佬,这个带秀休眠么,我准备画个外壳,奈何最近实在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带秀休眠么,我准备画个外壳,奈何最近实在太忙!

刚升级了固件,当然带休眠;全部开源的,可以自己扩功能和改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是加上触摸操作了吧,然后再刷个安卓

现在的就是触摸屏操作的,现在发布的固件还带一个贪吃蛇的小游戏

网友:
上次没注意,再搞一批板子吧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源码啊?怎样修改界面?

网友:
楼主技术牛的不行!这ui很老干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源码啊?怎样修改界面?

shmictrl.com

网友:
越来越玩的花了。。。。这屏幕

网友D:
搞一台工控机,加一张模拟量输入卡,温控,示波器等等都有的玩了,加运动控制卡,雕刻机,3D打印机也有了,再加一张IO卡,家里智能控制也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一台工控机,加一张模拟量输入卡,温控,示波器等等都有的玩了,加运动控制卡,雕刻机,3D打印机也有了,再加一 ...

http://shmictrl.com/shmidoc/?key=973926598
这个是wifi 6口,外网可控的方案

网友:
你这界面 实在是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