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接线,哪种更牢固和接触良好些

楼主(2019-08-07):
这是杜邦线

这是另一种排线

传输数据,哪种与接线柱连接更牢固和整体接触更好些呢?

杜邦线感觉线和接线插口之间连接比较松啊,晃晃悠悠的,总担心接触不良!

用过的坛友说说吧

这种接线柱

网友A:
两者其实过电流能力差不多,后者主要是防脱落效果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其实过电流能力差不多,后者主要是防脱落效果较好

不需要很大电流,接触好,传信号稳定就行

网友:
按设计,按材料质地,按生产工艺生产都是一样,
如果不按材料质地,不按生产工艺生产也都是一样,

网友B:
哪个便宜买哪个,你又不是搞商业卖,我严重怀疑你做的东东吃灰的多

网友:
后者主要是防脱落 不过你用这种排针 防脱落貌似也不起作用 另外塑料头里打的那个金属头有有尺寸标准区别 其实排针的针也有尺寸标准区别 不过那与是什么线没关系 主要是制作时采购 用的标准的问题 一般换算一下国标确实没啥问题 但有时细节就会有0.*/0.0*的公差出现(我不知道这地方用公差这个词是否合适 但我又一时词穷)
白色的比较紧其实是因为白色那个是用的座子 座子的针比你要买的排针细一点点 也有些是那些入针的塑料孔让你感到了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便宜买哪个,你又不是搞商业卖,我严重怀疑你做的东东吃灰的多

哈哈,那是以后的事,做时要认真啊

网友C:
又机智的水了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机智的水了一帖

哈哈,我好像还不缺这6M吧,我是真心求教,因为要用到这个,专家就是刻薄!

网友:
其实二者都是一样的

网友:
前者优点是针数可以随意调整,不用备各种PIN脚数的塑料护套。后者连接还是可靠一些。前者我用的也许买的都是垃圾经常遇到使用一段时间就松动甚至脱落,但前提是插拔了多次情况下,估计质量好的不会吧。

网友:
传信号都没有问题,第二种能防止插反

网友:
新的时候差不多插拔次数多了都会接触不良,如果要考虑防插反和防脱落就选第二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