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没有合适的外壳,只能将就用了

楼主(2019-08-07):
找不到合适的外壳,就先这样用吧,别的还好,就是时间一长就烫手。。。
德昌885电机+ER16夹头+硬质合金旋转锉

网友A:
你是锉啥东东啊,手拿着这活好干?

网友B:
你这个夹头叫什么,我用B16钻夹头太大了,比电机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夹头叫什么,我用B16钻夹头太大了,比电机还大

ER16是雕刻机用的,内径有不同的规格,用在普通磨头上可以选3.1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锉啥东东啊,手拿着这活好干?

今天挫了下板砖,没开玩笑,就是板砖,把板砖打磨了一下,苦于没有架子,没有外壳,暂时只能手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夹头叫什么,我用B16钻夹头太大了,比电机还大

楼上说得对,是ER16夹头,但这种夹头一个夹头只能安装一种规格的钻头,比如我买的这个是6mm的,就只能装6mm柄的钻头,大或小都装不上去

网友:
前边少了一个轴承,这样结构的悬伸长度太大,支撑刚度严重不足,转速和刀具受力受限制,效率远远低于正规电磨。

网友:
PVC水管了解一下,如果搞台钻的话手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