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对付不锈钢用什么钻头

楼主(2019-08-07):
需要在阳光房安装卷帘,因阳光房的支柱都是壁厚1mm的304不锈钢,在不同的网店买了多根φ3.5mm号称含钴的不锈钢专用钻头,但都没有什么用。最后一次买了两根贵点的单独包装的专用含钴钻头,用第一根时吃屑较快,很顺利的钻完了一个孔,正庆幸买对钻头了,可在第二根柱子上打孔,结果怎么也不吃屑了,当时暗忖买到一次性钻头了,那就换同买的另一根吧,结果还是不吃屑,钻了半天,也就一点点小凹坑,想钻穿估计不可能了。是钻头不对,还是第二根支柱的钢质变化了?我都蒙了。不知各位对付不锈钢时用的是什么钻头?听说一些二手的进口钻头好用,不知是不是真的?毕竟看看网上的评价,好像也有一些说钻不动的。

网友:
我买的 上工含钴钻头  用着不错

网友:
我听说不锈钢钻孔要用含钴钻头 和切削液润滑 不然容易烧钻头刃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钻孔时间歇的钻,不要一直高速旋转就算好钻头也容易烧钻头。

网友:
转速低点,5,6百转就好

楼主:
我是用充电手电钻的低速挡,钻个10秒左右,休息10秒左右。第一根钻头一直保持吃屑的状态,换了孔以后就不吃屑了,第二根钻头完全不吃屑,这是钻不动的节奏啊。

网友:
我说点个人的经验吧。
1、工具,手电钻感觉当真不好用。如果可以,上台钻。下压的力度大。手钻,方向不稳。小孔更费力。我是由手钻换到台钻。
2、转速,高了当真会烧钻头,再好的钻头都扛不住。我一般控制200以下
3、钻头,一般含钴的就可以了。钻头的锅真不是很大。亲测买20块一个的M3合金钻头用手电钻都打不好。3块钱一个的含钴钻头上台钻,打十几个孔没问题。
4、切削液,主要降温吧。不然不锈钢太烧钻头了,还粘刀。
就这么多,仅个人经验。

网友:
低速点动,还有要修磨钻头,增大其顶角,修磨后刀面。

网友: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用水泥钉等当冲子,冲个小坑(1、不锈钢表面层稍破坏就好钻了,2、定位精确),任何钻头都可用了,注意压力适当。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打第一个还行,第二个打不动,换新的也打不动,前天还刚遇上个,感觉是钢材不一样,我在工厂里用的基本全是不锈钢,没什么好办法,钻头都用不住.同样的板,有的地方好打,有的地方不好打,有的外面一层好打,里面死活打不动,这材料不均匀啊.

网友B:
老师傅说,钻不锈钢可以加点醋,什么原理不知道,但是试过,还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打第一个还行,第二个打不动,换新的也打不动,前天还刚遇上个,感觉是钢材不一样,我在工厂里用的基 ...

不好打孔是不锈钢出现硬化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说,钻不锈钢可以加点醋,什么原理不知道,但是试过,还是可行的

我试过,没用。后来还是修磨钻头搞定的。

网友:
三角锥形钻头,钻时加水降温

网友:
主要是低速,降温

网友:
先前也是钻不锈钢窗栏杆的孔,10来根大小钻头都试了,其中两个刷刷的进,别的只是原地诿坑,看来跟钻头的硬度有关,所谓不锈钢专用含钴的那种黄皮钻头照样玩不转。后来用开孔器钻16毫米点孔结果伴随不锈钢微微发红也是刷刷的进,仔细查看开孔器,发现是镶了硬质合金的牙,所以觉得全合金的钻头应该靠谱,网上有卖也不很贵,你可以试试。

网友:
要加点白醋,转速不要高。

网友:
京东有不锈钢专用钻头,你可以试试。和普通钻头角度不一样。你搜英国百事通不锈钢专用钻头。

网友:
含钴的太假,某宝有钨钢钻头,信不信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