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关于网线钳

楼主(2019-08-07):
看了三堡的2182R,宝工 CP-376VR,拓伏锐 CP-3205ZR 这三款样子非常像,是不是后两家贴牌第一家的,有知道的大神说说,多谢

三堡

三堡

宝工

宝工

拓伏锐

拓伏锐

网友A:
这种棘轮装置我一般都会拆掉,因为不方便剪网线。另外这种水晶头入口和裁刀不在同一侧的设计,使用时要反复换侧,会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棘轮装置我一般都会拆掉,因为不方便剪网线。另外这种水晶头入口和裁刀不在同一侧的设计,使用时要反复 ...

但是精度好啊,做头成功率非常高,不喜欢测压的

网友(2020-05-13):
我这两天也想买钳子,有知道这三把的情况的么?

网友:
个人感觉不好用,我用的是罗宾汉的

网友(2020-09-23):
买了376vr跟l2182r,做工差不多,两个钳子上面两个销轴都会松动,三堡的一侧还能掰开缝。做水晶头压制效果也差不多,但宝工的好像会压到水晶头弹片,三堡的基本不会。

网友:
我买的是三堡2182R,做了能有十多个头子,都是一次成功,然后就把它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这种钳子严重偏科,干点活折腾死。

网友(2023-07-21):
看着是同一家的。都是台湾省生产的。

网友(2024-03-29):
看着不错 好用吗

网友:
明确告诉你,同一家厂出来的,我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棘轮装置我一般都会拆掉,因为不方便剪网线。另外这种水晶头入口和裁刀不在同一侧的设计,使用时要反复 ...

那为什么不卖HT568呢
HT568用了六七把了,顺手一用十多年

网友B:
手柄间那个斜得连杆作用是啥。。感觉很别扭。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柄间那个斜得连杆作用是啥。。感觉很别扭。求科普

就是前面网友说的棘轮装置,可以省力

网友: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来回翻很不方便,另外 已经习惯闸刀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