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额拜托大佬帮看看故事机怎么维修

楼主(2019-08-07):
拍了视频太大了,文件没法上传,故事机,开机前几秒打招呼正常,一到讲故事或者唱儿歌的时候声音就刺啦刺啦的响,求维修思路

网友:
喇叭的膜是不是破了?

网友:
碰到过MP3出现过这种现象,把里面的音频文件全部重新拷贝一次就好了。也有可能是电池问题,或者功率放大器故障,都有可能。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提供思路,

网友A:
音频文件损坏或者音频文件音量太大,造成了喇叭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频文件损坏或者音频文件音量太大,造成了喇叭失真。

谢谢,我先下几个音频看看是不是原来音频文件坏了

楼主:
今天测了电池电压约4伏,然后连通电脑,打开文件夹,文件后缀UB3,全打不开,下载了一首歌到故事机,然后就正常了,好奇怪,感谢楼上几位提供思路,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