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连修两天晚上的电磁炉

楼主(2019-08-07):
电磁炉1.这个电磁炉是烧保险和igbt,当天拿来时候自己手上没有同型号的igbt,换上后还是不加热。好吧。当时认为是型号不对。于是淘宝又买的货。前天到的。换上后还是一样!串联灯后发现!大概三秒灯亮一次。一闪就灭。这什么鬼!好吧!于是晚上就来活啦。查查一直弄到11点多,都正常。查不到问题。当时自己就琢磨,是不是整流桥也坏啦。于是就又干下来!重新测量,还是没有问题。于是把整流桥重新焊好,igbt加焊。又测试下,奇迹来啦。竟然好啦。

昨天晚上时候困的不行。于是想赶快回家吃饭睡觉,就要走的时候!就来活啦!看看这货还当做是电子秤那
[atta

楼主:
图是昨天晚上修的,本来要50,到手30。修到半夜!结果发现是一个电阻阻值变大引起的。故障现在是按键报警,然后自己关机。在按无反应。开始测量300 5 18的电压。18的竟然是21.8。一番折腾还是不行。最后查电路发现黄紫黄金的电阻,变成690千欧。换过立刻就好啦。电磁炉还不错。最大功率电流有10a.没有功率计。

网友:
13年前的设计

网友:
老电磁炉了,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A:
老货铜线盘,这样的炉子才耐用,话说买个二手的品相好的老货铜线盘的也就五六十,你这修一下就收50的话会不会吓着人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货铜线盘,这样的炉子才耐用,话说买个二手的品相好的老货铜线盘的也就五六十,你这修一下就收50的话会不会 ...

买个好点的电磁炉都得300多!这价格也不算高啊

网友:
恭喜赚了50快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就是喜欢这种老货。。。。。。我有点变态,贪旧厌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就是喜欢这种老货。。。。。。我有点变态,贪旧厌新。。。。。 ...

我父母家有个2、30年前的电磁炉,好像是三洋的

网友:
对于电磁炉的离奇故障,有时候水洗大法有奇效

楼主:
头一个收的40 去了10元多的Igbt (在淘宝上买的 还剩下几个),特就剩下25元。第二个要的50 就给三十元。少的可怜。买的时候三四百都不觉得多。修的时候感觉10都觉得贵。要干收个元件钱,还不如出去卖红薯。人家就觉得你给换个元件小电阻什么的 感觉没花多少工,没有花多少钱。就要的那么贵。可这一天光房租钱电钱也得20啊。如果去售后,呵呵 估计坛友都知道价格怎么样  说了都是一把泪

网友:
维修在当下确实是不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头一个收的40 去了10元多的Igbt (在淘宝上买的 还剩下几个),特就剩下25元。第二个要的50 就给三十元。 ...

这确实是个问题,本身东西看上去已经不值几个钱了,修的话收少了自己觉得划不来,收多了客户觉得划不来,这很矛盾,靠修这些赚钱很难,想要赚钱还是得修价值大的东西,比如液晶电视啦空调啦之类的,修一台赚一两百都算少的了

网友C:
我就喜欢老电磁炉,用料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就是喜欢这种老货。。。。。。我有点变态,贪旧厌新。。。。。 ...

别说他说要30元给我我真可能掏钱买的,这个电磁炉烧水比我自己那个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喜欢老电磁炉,用料实在

看那个变压器老舒服啦。里面没有贴片原件,坏了好修,除单片机坏,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他说要30元给我我真可能掏钱买的,这个电磁炉烧水比我自己那个还快

如果要给你只能按坏的的价钱收,因为他拿来是坏的,你修好后他再卖你的话那修好那部分不能算他的,按坏的估计最多也就十块二十块的,如果卖给收废品的估计不超过5块

网友:
一般就10-15块

网友:
问个问题,这种单层线圈好,还是现在的双层线圈好?说的是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