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一闪一闪的是什么原因?怎么维修?

楼主(2019-08-07):
现在大部分的家庭灯具中都是使用的LED灯,长时间使用LED灯后我们会发现其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例如LED灯一闪一闪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led灯一闪一闪的常见原因
1、通常人眼能够感知到频率达70Hz的光闪烁,高于这个频率则不会感知。故在LED照明应用中,如果脉冲信号出现频率低于70Hz的低频分量,人眼就会感受到闪烁。当然,在具体应用中,有多种因素可能导致LED灯闪烁。
2、另外,即使是在使用提供极佳功率因数校正、支持TRIAC调光的LED驱动应用中,也要求电磁干扰(EMI)滤波器。由TRIAC阶跃(step)引起的瞬态电流会激发EMI滤波器中电感和电容的自然谐振。如果这谐振特性导致输入电流降至TRIAC维持电流之下,TRIAC将会关闭。短暂延时后,TRIAC通常又会导通,激发同样的谐振。在输入电源波形的一个半周期内,这系列事件可能会重复多次,从而形成可见的LED闪烁。
led灯一闪一闪的解决办法
1、家里的LED灯关闭电源后出现一闪一闪的情况,一般是因为电源开头接到零线上去了,解决方法是将电源开头改接到电源的火线上就可以了。
2、如果在更换开关到火线上后还闪的话,就是开关漏电或接开关的连接线有漏电,这种微小的漏电进入节能灯的电子镇流器中整流储能累积,进行了一次不正常的起亮工作,并且周而复始的重复。
3、如果仅是一次闪光是由于电子镇流器的设计上存在问题,在关断电源后,电子镇流器中还存有电压,当电压下降到某一值时,正好能使灯管点亮工作。
4、质量可靠的led灯是不容易产生如上闪光的,因为led灯电子镇流器中装有消除残余电压的泄放电阻,没有足够的电压或电源已关断或电压没有达到一定值,灯是不会亮的。

网友A:
复制拷贝也不看看,"电子镇流器中还存有电压,当电压下降到某一值时,正好能使灯管点亮工作"这是说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拷贝也不看看,"电子镇流器中还存有电压,当电压下降到某一值时,正好能使灯管点亮工作"这是说的LED?:sw ...

多谢提醒

网友:
楼主快删了吧免得误导大家,led灯一闪一闪以我的认知多数是有灯珠坏了,当然也可能是驱动坏只是我还没有碰上那么垃圾的驱动,垃圾灯珠见的多些

网友:
电容鼓包,芯片过热,LED问题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2019-09-09):
零火线接反也会哦!

网友:
是不是开关上接有LED指示灯,要是接有指示灯关灯后LDE灯就会间歇性闪烁,开关接在火线上一样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