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车载DVD改家用

楼主(2019-08-07):
朋友凯美瑞车上升级下来的  尾线没有了 拿来改个家用小DVD播放器 求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拆开看主板上有接线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主板上有接线定义

拆开怕装不上

网友B:
山机很难找到定义,拆吧,拆到里面焊线

网友C:
买个线也不要多少钱吧

网友D:
我都是一根一根试出来的,哈哈~~又烧不坏,先找出正负极,再慢慢找声音和视频,OK
我就是这么改的!

网友E:
你手上那把线不是标得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手上那把线不是标得很清楚吗?

老铁 我找的是电源线  那个是视频输入 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线也不要多少钱吧

线不值钱 都不通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一根一根试出来的,哈哈~~又烧不坏,先找出正负极,再慢慢找声音和视频,OK
我就是这么改的! ...

谢谢 我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机很难找到定义,拆吧,拆到里面焊线

主板上面没有标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面没有标记呀

电源直接焊电容上,喇叭线好找,4对从功放管出来的

网友:
现在谁还看DVD啊?鸡肋的东西。

网友:
拆开看看吧,这个不难装回去的,跟那个红色保险连接的一把是电源正极,正负极找到了就好办了,剩下就是ACC了。

网友:
只要找到电源正负极和ACC三根线就可以用,我试过几个都可以

网友F:
正极接保险、负极接金属机壳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极接保险、负极接金属机壳就行

acc怎么接

网友:
用CD听听音乐比看DVD实用

网友G:
正极接个几k电阻,然后一个一个试其他接头,那个灯亮就是ACC。这个机器不是原装的,感觉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极接个几k电阻,然后一个一个试其他接头,那个灯亮就是ACC。这个机器不是原装的,感觉不值。 ...

嗯 搞着玩 没啥值不值得 喜欢折腾 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