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乐视EV-24ACN PD快充头 顺便问一下如何维修

楼主(2019-08-07):
网上买的 回来USB-C口没输出 拆了看看 就是先锤子砸底座侧边,用刀片割出有点缝,再用拆机棒直插进去,4个边我有用,最后一边深入后拿出了
拿出线路板 ,版本为惠州东洋1.0版本,因为USB-C 口没输出电压 我在输出电容焊2根线,测了是有5V电压输出的。

没有炸的痕迹,保险管也没坏,主方案是iW1782,通电时试试就知道

确实USB-C 口没电压输出
背面的元件有SOT23-6的 5F0Z 这个不知道啥
SOP8的 GS085N10SL 同步整流 加2个 AON7403 7403 P沟道MOS场效应管 30V 20A 贴片DFN-8
一颗自Cypress赛普拉斯的USB PD协议芯片CYPD2134
上传datasheet

据说可以进行充电器的固件升级
这个是也是最重要的,有没有人修改这个样子的充电器,是这个PD协议芯片坏了导致USB-C口没有输出吗??

网友A:
楼主你测试这个头子,苹果能快充吗?  我测试了不行,又有人说支持苹果快充

网友:
重新买个吧20块钱快餐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测试这个头子,苹果能快充吗?  我测试了不行,又有人说支持苹果快充 ...

楼主的充电器是type c接口的,充苹果需要c-l的专门数据线,是可以支持快充的(PD快充,苹果8及以后型号的才支持)。

乐视的usb a口的充电器好像有一个版本支持2.4a充电,其他的不支持(简单通俗易懂的说就是大部分不支持)

网友B:
好好一个充电器就这样废了,你没去诱骗咋会有输出呢

网友C:
要有负载才会开启输出啊,你都没负载咋有输出呀

网友:
炬为的粉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一个充电器就这样废了,你没去诱骗咋会有输出呢

脑莫 我这样拆哪里废了 我打胶沾回去不就一样 比充电头那边拆得好多了

我太久没来这里的人都变样了 上次拆个灯头说我暴力 妈的我几万个灯头给我用我报废一个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有负载才会开启输出啊,你都没负载咋有输出呀

不会吧 PD协议要有负载才输出 起码的5V输出都没有你说这是正常?

楼主:
TC66原来是有带PD触发的 我打开开关拆进去 居然开机了

看来没坏 真的要PD触发才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脑莫 我这样拆哪里废了 我打胶沾回去不就一样 比充电头那边拆得好多了

我太久没来这里的人都变样了 上次 ...

不知好歹。。。。我脑个毛,和我有啥关系,就你这拆解还好意思说比谁谁谁拆的好多了,无损拆解了解一下。另外这在告诉你pd没触发空载就是无输出,不告诉你修烂了也不知怎么回事儿,教你知识 你到爆开粗口了,不知好歹,算我多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PD协议要有负载才输出 起码的5V输出都没有你说这是正常?

。。。。。不知道如何回复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好歹。。。。我脑个毛,和我有啥关系,就你这拆解还好意思说比谁谁谁拆的好多了,无损拆解了解一下。 ...

消消气,商讨技术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消消气,商讨技术为先

按照他的逻辑 只要东西开盖后就是废了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他的逻辑 只要东西开盖后就是废了 哈哈

我是为你这种破坏性拆解感到唏嘘,在我看来你这种破相拆解就算凑合粘回去和报废没什么两样,装回去外观全毁牢固性安全性也会下降,因为被你翘的面貌全非,这个和拆开再装回去两回事儿,不破坏结构强度牢固性才叫拆开,破坏了再粘回去就是废了一半,不告诉你再瞎修修就是全废

网友:
PD没带载无输出的,只是基本常识

网友:
现在的人火气怎么那么大,类似的情况看到不止一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C66原来是有带PD触发的 我打开开关拆进去 居然开机了

看来没坏 真的要PD触发才有输出

因为不是u口吧!直接没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为你这种破坏性拆解感到唏嘘,在我看来你这种破相拆解就算凑合粘回去和报废没什么两样,装回去外观全 ...

比我同学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