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组了个电池组输出电压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07):
新买的天鹏动力电池,电池组电压20v左右,单个电池3.9v左右,接5串保护板输出电压5v多一点,确认过接线没问题,以为板子有问题,淘了块新的装上问题也是一样。头都大了,不知怎回事

网友:
新保护板似乎要充电激活才能正常输出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池正极和输出正极短接一下,不行再短接一下负极,这是普通单串保护板简单激活方法,五串的是否一样不清楚了,试试无妨。认清极性别点错地方

网友B:
这种小的牧田款保护板不能乱序上电 要在负极开始接线 中途那根检测线掉了 也会没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的牧田款保护板不能乱序上电 要在负极开始接线 中途那根检测线掉了 也会没输出的 ...

是顺序上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池正极和输出正极短接一下,不行再短接一下负极,这是普通单串保护板简单激活方法,五串的是否 ...

这板子正极和输出正极共用的,控制负极输出,试一下短接电池负极输出负极,输出正常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板子正极和输出正极共用的,控制负极输出,试一下短接电池负极输出负极,输出正常了,谢谢你 ...

不客气,充一下电也是一样的,这样短接可以理解为用电池的电压给保护板充电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充一下电也是一样的,这样短接可以理解为用电池的电压给保护板充电激活 ...

我买的几种输出输入同口的也要先充下电才有正常电压输出,而且偶尔拆下板子再接上去又要搞一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电池正极和输出正极短接一下,不行再短接一下负极,这是普通单串保护板简单激活方法,五串的是否 ...

经验之谈,一句话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