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买了一个视频卡,插了电脑里内存卡是满的,但是打开却什么文件也没有

楼主(2019-08-07):
买了一个视频卡,插了电脑里内存卡是满的,但是打开却什么文件也没有?
把文件夹选项里显示隐藏文件打钩也看不到。

网友A:
用diskgenius看下,可能在隐藏分区里。

网友B:
特殊方法隐藏的而已,减少被复制的可能性。可以用楼上说的diskgenius查看

网友:
你用恢复软件复制出来就可以了,我就这样给老人复制唱戏机里的资源!

网友:
还有个方法,整个卡用ghost备份,然后再看

楼主:
谢谢各位,看看能管用不

网友(2020-02-09):
引用 网友A:
用diskgenius看下,可能在隐藏分区里。

果真如此!!!通过你的办法找到了!全部复制出来了!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殊方法隐藏的而已,减少被复制的可能性。可以用楼上说的diskgenius查看

再说明一点,拷贝出来后,文件夹里有一个FSEEncFolder.info的二进制文件。百度后说是“文件夹加密超级大师”加密后的信息文件……Emmm,文件夹加密超级大师~~~

网友:
用dg恢复出来或者用ghost备份出来就行,实在不行看我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