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遥控4轴飞行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9-08-07):
小孩子用蛮力插反电池烧坏。现在的问题是:装上电池没反应。如果电池反装(正负极反插)4个电机全部转动。其他操作不起作用图片上有个三极管有疑似烧毁的痕迹

网友:
能退换就退换吧,反插电机转应该也是倒转吧,估计坏的不止这一个零件

网友:
估计IC损坏了

网友:
电池反插,电机应该不转,整个电路处在短路状态!长时间会烧毁芯片,芯片一烧毁,有替代的还好说,要是单片机一类的需要程序软件的,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明显坏掉的那个是mos,肯定短路了,板子其它地方也得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