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粗修LG24mp85vq显示器

楼主(2019-08-07):
洗完车回去打算玩一下电脑,结果突然黑屏了

楼主:
测电源输出没问题

楼主:
泡了不少年头了,也基本知道显示器主要是电源板、驱动板、灯条三大易损件。这个电源是正常的。而且是玩着玩着突然黑屏,电筒照过没看到图形。那很大几率是驱动板的锅了。

楼主:
上马云买了一块拆机板,发货的时候才知道离我3公里不到,足足快递了4天。期间,只能从桌子旁边刨了一下地,结果发现一个油纸包着的显示器,没办法先用着呗。

楼主:
虽然有点历史的厚重感,能用就好

楼主:
换上就好了,除了那块板有点烫手之外,都还好。毕竟大锤80,一大锤不到的价格赌赢了显示器,还算没白混这个论坛。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你是赌的啊。话说,你泡到现在技术进步了啊

网友B:
再牛逼可以量那些电感的电压,看看电压是不是都有,没有的就往前找,慢慢就能锁定元件了,然后就变得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赌的啊。话说,你泡到现在技术进步了啊

没100分的把握,都算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牛逼可以量那些电感的电压,看看电压是不是都有,没有的就往前找,慢慢就能锁定元件了,然后就变得很简单 ...

按思路是应该慢慢推上去的,只是,贴片元件,维修起了,眼睛受不了啊,拿出去请修手机的修,也差不多价格。那还不如,懒一下...

网友:
多得有假货宝,会修理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差评。。。没确定损坏位置。。起码测测5v 3.3v各组电压和电流。确定哪路损坏然后继续判断哪坏。

网友:
风枪都没用,不算修

网友:
这键盘还是配CRT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思路是应该慢慢推上去的,只是,贴片元件,维修起了,眼睛受不了啊,拿出去请修手机的修,也差不多价格 ...

几十块钱就是自己修啊,不过还不如换板方便,你有好板了,可以根据好板的参数,找出坏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CRT有年头了

网友:
这个键盘能下手吗,好佩服你。

网友:
呵呵  胆大  加赌对了

网友:
你有好板了,可以根据好板的参数,找出坏板的问题

网友:
同款显示器。用了半年就换了,屏幕网格太严重,实在受不了。里面用的不是整个液晶模组,是直接把背光啥的做在了外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