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天气热做个AD588BQ电压基准解暑。

楼主(2019-08-07):
本帖断继更新,直到完成。

这个基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jj3055带头搞的,后面一群人蜂拥跟上,在当时还卖断货,价格随之炒高。 因为这基准,电路外围简单,性价比高,无需高位表标定,就能输出标准的5.000V/10.000V。 改动外围电路后,能微调稳定在5.0000V/10.0000V。 在2009年受到很多人追捧,我也不例外,也买了一个AD588BQ回来,
照着官方PDF,洞洞板搞出来了,然后一直保持原样直到现在。在当时,手上的仪表有HP3478A。

楼主:
复习下PDF,典型温漂1.5PPM/℃,初始误差1mV。

AD588,5V/10V标准电路:

楼主:
拖了这么多年,还是裸的,于心不忍。这才有下面的事情。手上的钻头最大10mm,香蕉座孔径12mm,咋办了呢,拿把剪刀,用祖传秘技,转几圈完事,比八月十五还圆

楼主:
开始纠结,是用bnc座,还是用香蕉座。(台表分辨率高,表笔线长不屏蔽会带来干扰)
后来考虑到这东西的定位在手持表,所以还是用香蕉座方便。 日后拿表笔捅一下对比就行了。挖好孔后模样就出来了。标准的19mm香蕉头间距。

楼主:
占楼,字数补丁

楼主:
占楼,字数补丁2

楼主:
占楼,字数补丁3

楼主:
占楼,字数补丁4

楼主:
占楼,字数补丁5

网友:
卖楼,字数补丁6

网友:
卖楼,字数补丁7

网友A:
我有ad780br,指标比588好,价格估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ad780br,指标比588好,价格估计差不多

翻了文档, Ad780,3ppm,2.5V基准。
看参数780不如588,相当于MAX6225,比6325还要差点。
MAX的好处是上电就行,基本无需预热。
588还要预热,对环境温度感应灵敏,手摸表面带走芯片热量,六位半分辨率下测量,能明显看出数值呈负向漂移。当然4位半模式,数值还是纹丝不动的。

楼主:
588年稳ppm,可以干掉MAX6325 ,6225。姜还是老的辣。588还是90年代的产品,时隔这么多年,在同级别
依然是佼佼者。
当然LM399更优秀点,造价也高点,不在一个级别就不讨论了,我们说4位半,你说6六位半更好

也干掉AD584这类多电压基准。584内部其实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不同的电压,其中2.5V能漂移10ppm,其于电压点都在5ppm。性能还不如用金属箔电阻分压,不论造价的话。

下图也贴个塑料块VISHAY金属箔电阻指标,S102K最好,其次到S102C,再到RNC90Z,型号有很多种,根据温漂分档次。
金属箔电阻的价格都被炒高了,s102拆机件当年才5元1个,现在卖到10元,20元一个。

网友:
我只有一个米勒584基准,不过校准四位半也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文档。Ad588,1.5ppm。 Ad780,3ppm,2.5V基准。

780不如588,相当于MAX6225。 ...

的确是差那么一点的

楼主:
一一查阅了官方pdf。
LM399是8ppm/1000h。
AD588是15ppm/1000h。
MAX6350是30ppm/1000h。
MAX6225是20ppm/1000h。
AD584是25ppm/1000h。
AD780是20ppm/1000h。

看以上老化参数,数据很直观,除了399,别的芯片都被588干掉了。
MAX6350虽说是100米短跑冠军1ppm/℃,但是体能差了点,10公里长跑上气不接下气,还掉队了。
而588则是100米短跑亚军1.5ppm/℃  兼10公里长跑冠军,跑完大气不喘,还能吃个西瓜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一查阅了官方pdf。
LM399是8ppm/1000h。
AD588是15ppm/1000h。

LTZ1000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Z1000了解一下

这里谈同级别。

你和马云比谁有钱?大家都是人。
五菱和宝马,一个几万,一个几十万。兰博基尼分分钟还把宝马秒了。

这个煤气罐一通电,瞬间秒了ltz1000。

楼主:
好比拳击,80公斤级别,去挑战100公斤的,拳拳到肉,不用一个回合就把你打趴下。 没得比,块头就不一样。只能在同级别,拿个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