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J1900 双千兆 B版 没有找到通电开机选项!苦恼

楼主(2019-08-07):
蜗牛星际J1900 双千兆 B版   没有找到通电开机选项!苦恼 求大神帮助  现在一插电就开机 苦恼

补充内容 (2019-8-9 17:52):
已解决 感谢大家

楼主:
求大神帮助小弟不胜感激   黑色主板

网友:
这个不用设置,在系统软关机后就能网络唤醒,但刚接上电源还没开机一次就无法唤醒,只有开机一次后才行。

网友A:
去 nasyun,有个教程,另外这一款必须插个usb设备,软关机才正常。我就插了个蓝牙适配器

网友:
插上电源能开机是正常的,否则不能网络唤醒。

楼主:
人家的主板都有选项!我的没有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 nasyun,有个教程,另外这一款必须插个usb设备,软关机才正常。我就插了个蓝牙适配器 ...

我看一下试试

网友:
有这个选项的。我的也是双网卡的b款。

楼主:
引用 楼主:
人家的主板都有选项!我的没有真奇怪

BIOS 版本都一样 就是没有选项 奇怪不

网友B:
黑板可以支持的.仔细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板可以支持的.仔细找找吧...

我看人家的主板版本和我的都一样~就是没有这个选项 我找可还是找不到~!请大师提示一下

网友:
主板多少钱搞的?

楼主:
解决了原来藏在这里

网友:
他默认不就是通电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