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灯珠?

楼主(2019-08-07):
如图,最开始没问题,结果测试时烧了
wechat_upload15651857885d4ad6fca1592
wechat_upload15651857895d4ad6fd7800f
wechat_upload15651857905d4ad6fe73224

网友A:
看驱动,很像科锐3W的灯珠,大约是与Q5相当。最大为R5,5W的。这两款都是两条金线,内部看不清,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很像科锐3W的灯珠,大约是与Q5相当。最大为R5,5W的。这两款都是两条金线,内部看不清,不好判断。 ...

非常感谢!

网友:
XML,估计是仿T6的灯珠,最多上1.5A电流

网友:
我看像XML1代,和T6一样外观,1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