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拆修一个罗技无线鼠标接收器。

楼主(2019-08-07):
朋友送的无线鼠标,说是时而失灵。到手以后接收器插电脑上没反应。
接收器外壳两面很多激光刻的字。
很精致呢
插电脑没有新硬件,插电源上没一点点电流。
准备拆了看看,金属外壳四周都有这样的卡子,扣不开。
本来打算破拆的,后来想想还是有点可惜。。。
于是在金属头和塑料壳之间的那条缝下手。

拆掉后面的塑料壳了。

拆掉以后,电路板向上扳一下,就能抽出来了。
电路板另一面。
收发IC NRF31562A
外围没什么零件,除了断路,芯片损坏,应该就是虚焊了。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先对有源晶振补焊。
无果。。。
随后对IC进行补焊。
再插入电脑,好了!看来是IC有虚焊的地方啊。
反复插拔N次,一切正常。鼠标试用了两天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A:
透明的是焊油?没用过呢
还剩9M

网友:
第一次离肉丝MM这么近

网友B:
这东西其实还算皮实了,我手上过了几十个,好像只有一个坏的,有空也弄弄

网友:
”满焊全锡“大法解决问题。

网友:
肉丝mm,今天晚上这么空啊?传统节日,没约一下子?

网友:
谢谢分享。。。。。有异难杂症,请找肉丝MM。。。。

网友:
求推荐好用的焊油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真好,药到病除

网友:
厉害厉害,一般人都是没办法只好淘汰,Rose大神手到擒来~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学到了

网友:
这玩意还真的很少坏

网友:
那么小的IC,怎么补焊?我的烙铁头都比IC大

网友:
上次找到的罗技215终于配上一个接收器了

网友:
点个胶就最好。

网友:
不错哦,又节约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透明的是焊油?没用过呢
还剩9M

透明的是防水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的是焊油?没用过呢
还剩9M

助焊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其实还算皮实了,我手上过了几十个,好像只有一个坏的,有空也弄弄 ...

我也是头一次遇到。